各位有用过PT8211么?遇到问题需求指点

楼主(2011-07-30):
最近想用PT8211做一个要求不太高的数控电压输出,按照pdf的协议输入数据后,用万用表测一直显示2.4v,不管怎么改都是2.4左右。然后我让数据线始终为低电平,或高电平,只改变始终和左右通道片选,输出电压还是不变。各位有用的大虾可否指点一下?

网友:
买个现成的DA吧,我搞了一个礼拜都没搞定PT8211

楼主:
回复 网友A:

pdf上的协议看起来不是挺简单的么?为什么调不通,这个芯片的资料也少的很,郁闷。

网友(2012-01-09):
太简单了~~~

网友(2012-02-14):
PT8211是个音频DA啊,需要MCK、LRCK、DATA,要注意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