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宏碁4743G显卡出问题了,明儿去退货,请问熟悉硬件的3500左右入手一个什么样的比

楼主(2011-07-30):
刚买的那款4743G比较尴尬,是所谓的双显卡,集显+独立( 英伟达G520M),官方英伟达这款不支持XP,这就算了,新买了根2G的内存(官网验证是正品),尼玛,显示只有564M可用,跟原先2G插进去一样的效果,这集显吃内存太大了。
然后郁闷。。。
然后花屏了。。。
茫然。。。
再开机。。。
还是花屏。。
然后中午顶着太阳送到官方的维修站检测 确认我是“中奖”了.。。。。
然后来到零售的地方 负责人看了下 表示是中了“小概率”事件。。。。
由于东西没带全,明儿带齐了可以退款 或者 换机器。。。。。。。。。

这台机器大致配置向大家汇报下
i380处理器
GT520M 1G显卡(默认先是使用集显,也就是说那独显1G平常不用,打游戏或者大软件才自动切换到独显(不能手动切换,据说ATI的可手动切换),当然也可 以设置下,但是在不长的使用时间会忽然变成集显,而且英伟达的官方没有这款XP的驱动,而且现在应经花屏)
2G内存(装了WIN7后实际可用只有564M,升级到4G之后仍然显示564M,打宏碁官方电话没解释)
500G硬盘

前天入手是3500(含票),京东查了下相同的配置价格差不多

明儿想去换台其他的机器,大热天的不想再多跑几趟,快毕业了找工作以后带笔记本方便
买家推荐了一款 三星的RV415 (AMD E350)处理器,帮我换成500g硬盘,可以直接以3500拿走
回来习惯的京东一查,吓一跳,特价2999

落差比较大,想请前辈推荐一款3500左右的,内存1-2G可以了(自己淘宝了一根2G的),硬盘大点500G(不太想再额外再换移动硬盘,这边带壳日立是400左右),处理器intel和AMD都可以接受,显卡需要是独立的(双显卡真的很蛋疼)。

品牌神舟暂不考虑,宏碁的最后考虑,三星今天问了下,3500左右就那款RV415

(另外AMD之前没接触过,听卖家介绍新的叫apu,价格比较高,低端的A4还要几个月。三星那款E系列是老款了,属于中端水平,AMD的还有个P系列的相当于是奔腾的样子,对AMD的分级不了解,不像INTEL一路走来赛扬,奔腾XXX的,不知道有没有前辈也指导下排个名见识下。)

谢谢看帖的每一位。

网友:
对联想有好感,我和几个同事买了SAMSUNG,HP,ACER,都出问题了。SAMSUNG用一年左右屏幕灯光时有时无,HP用一年多拆开看灰居然都把散热口堵了,比较杯具的时要全拆开才能搞,这也就算了,问题是我没摔过,固定屏轴的一边螺丝座都拔起来了。最后钻孔+长螺丝解决。ACER更杯具,买回几天风扇有异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联想有好感,我和几个同事买了samsung,hp,acer,都出问题了。samsung用一年左右屏幕灯光时有时无,hp用一年多拆开看灰居然都把散热口堵了,比较杯具的时要全拆开才能搞,这也就算了,问题是我没摔过,固定屏轴的一边螺丝座都拔起来了。最后钻孔+长螺丝解决。acer更杯具,买回几天风扇有异响。

问题多少应该会有点吧,联想搞啥广告太多了价位高伤不起

网友:
现在用的是Acer 的 4738G   被同学倒灌电流电压废掉了一个USB口

   大二用的是4736ZG   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3K5 买个上一代CPU的电脑的不错   就是发热不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用的是acer 的 4738g   被同学倒灌电流电压废掉了一个usb口

   大二用的是4736zg   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3k5 买个上一代cpu的电脑的不错   就是发热不小

是啊,没有想象中的好,吹嘘说开了一天还是那个温度,3500估计拿不到这种货

网友:
我这IBM z61t也是联想的,二手,当初是3450元买的,用了两年了吧
不过性能不咋的,玩帝国时代之罗马复兴都卡的要命,不知道什么原因,我那个奔二也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买的4750G用的挺好。。。就是屏的可是角度不怎么样,反光比较严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买的4750g用的挺好。。。就是屏的可是角度不怎么样,反光比较严重

4750G是4743G的升级版,不知道你在属性里面显示多少内存可用呢?

网友:
Acer 2420飘过,08年6月买的,至今所有部件良好

网友:
主板:
      处理器名称                                        Mobile QuadCore Intel Core i7-2630QM, 2600 MHz (26 x 100)
      主板名称                                          Lenovo IdeaPad Y470
      主板芯片组                                        Intel Cougar Point HM65, Intel Sandy Bridge
      系统内存                                          8135 MB  (DDR3-1333 DDR3 SDRAM)
      DIMM1: Samsung M473B5273CH0-CH9                   4 GB DDR3-1333 DDR3 SDRAM  (8-8-8-22 @ 609 MHz)  (7-7-7-20 @ 533 MHz)  (6-6-6-17 @ 457 MHz)  (5-5-5-14 @ 380 MHz)
      DIMM3: Samsung M473B5273CH0-CH9                   4 GB DDR3-1333 DDR3 SDRAM  (8-8-8-22 @ 609 MHz)  (7-7-7-20 @ 533 MHz)  (6-6-6-17 @ 457 MHz)  (5-5-5-14 @ 380 MHz)
      BIOS 类型                                         Insyde (06/14/2011)

    显示设备:
      显示适配器                                        Intel(R) HD Graphics Family  (3936184 KB)
      显示适配器                                        Intel(R) HD Graphics Family  (3936184 KB)
      显示适配器                                        NVIDIA GeForce GT 550M  (2048 MB)
      显示器                                            Samsung 140AT20-L01  [14" LCD]

    多媒体:
      声音适配器                                        Intel Cougar Point HDMI @ Intel Cougar Point PCH - High Definition Audio Controller [B-3]
      声音适配器                                        Realtek ALC272 @ Intel Cougar Point PCH - High Definition Audio Controller [B-3]

    存储设备:
      IDE 控制器                                        Intel(R) Mobile Express Chipset SATA AHCI Controller
      IDE 控制器                                        JMicron PCIe MS Host Controller
      IDE 控制器                                        JMicron PCIe SD Host Controller
      IDE 控制器                                        JMicron PCIe SD/MMC Host Controller
      IDE 控制器                                        JMicron PCIe xD Host Controller
      存储控制器                                        AWN492OH IDE Controller
      硬盘驱动器                                        WDC WD7500BPVT-24HXZT1  (698 GB, IDE)
      光盘驱动器                                        RMT 5MFW1Q7S SCSI CdRom Device
      光盘驱动器                                        Slimtype DVD A  DS8A5SH
      硬盘 SMART 状态                                   OK

炫耀飘过

双显卡(CPU带显卡那种) 只有win7系统才支持    显存也会占用 32bit寻址空间   所以现在新本本都上64bit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板:
      处理器名称                                        mobile quadcore intel core i7-2630qm, 2600 mhz (26 x 100)
      主板名称                                          lenovo ideapad y470
      主板芯片组                                        intel cougar point hm65, intel sandy bridge
      系统内存                                          8135 mb  (ddr3-1333 ddr3 sdram)
      dimm1: samsung m473b......

有钱淫有钱淫

网友:
ACER 8371g,电池可以用5小时,用了1年多,感觉不错
还有个THINKPAD S200,也是用了1年多,电池比较短,2小时左右
2个机器都没出过毛病

楼主:
结贴,谢谢各位
换了台三星的RV415 退还300现金 换成500G 其余不变。京东的价位死活还不下来最后算了交个朋友

真心提醒跟我一样菜的白白们买笔记本慎买所谓“双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