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谁知道这两种激光器件的不同???

楼主(2011-07-31):
上面的是镭射激光器件  和  它的参数

这两种激光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
上面的自带电源 可能是1117一类的稳压件 稳3v左右电压 具体其他的等高人指点吧

网友:
上图是玩具的激光笔用的,,,可以加镜片照射出不同的图案,,,下图是CD等激光头用的,,,三脚,,内部集成有功率检测的,,,加上外部电路,,可以稳定功率输出,,,至于参数,,,没有关心过...

网友:
外面的壳子不一样。

拆开看里面的激光管

网友:
一个有驱动,一个无驱动。

网友:
上面的那个管芯直接是焊到PCB上的,下面的那个管芯是金属封装的,内部有散热器和光功率检测光电管,下面那个光管芯就比上面那个贵N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功率检测都是在激光管内部集成的,一般都有,只是平时没有引出来。

网友:
偶有几个,和第一个图一模一样。不过感觉没什么可玩的,功率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