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用过雕刻机,雕刻机雕刻PCB的速度如何?比如雕刻1个12x8cm的双面版。

楼主(2011-07-31):
学校买了一个无锡默克的雕刻机,几万块一套,雕一个这样大小的板子居然要24小时,我的天!

网友:
线宽,线距多少?F多少?不会那么慢吧,可能生成的刀路有问题吧

网友:
一个是机器的速度  我用amcnc-01 F设120,

还有一个就是软件的问题了,这个不好比较了

楼主:
大约20mil的线宽。

我不是想比较,我只是想知道“正常”的速度是多少,因为可能是机器的问题,也可能是使用不当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刀路问题,这么大的板子我都是用组合刀路,3mm尖刀->1mm尖刀->0.5mm尖刀->0.2mm尖刀清除然后顺带修边。双面板大概是4,5个小时

网友:
那也太慢了吧

网友:
肯定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