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erilog乘法运算的问题,为什么要用专门的乘法器?

楼主(2011-07-31):
请教verilog乘法运算的问题

verilog里不是有乘法运算符号“*”么?

一句“C = A * B;”不就可以进行整数的乘法运算了么?

为什么很多例子是用IP核实现或是自己写一个乘法器模块?

网友:
C = A * B
不能当单片机使

网友:
qii可以直接综合。如果器件没有乘法器,那就引用LE;有乘法器,且在18位以内,可直接应用乘法器。

网友:
直接用乘的话会影响速度和占用更打资源的吧,菜鸟的一点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