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MAX293搭了个程控低通滤波器,但是效果很差,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1-07-31):
见图,输入正弦波的,输出的波形失真度很大,类似于矩形波了快,截止频率也不对。MAX293控制部分是PDF上的,整体仿真不错。雪地全裸跪求。。。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把信号发生器的时钟信号直流偏置档打开,使信号赋值刚大于0V,波形就输出了。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2013-08-31):
楼主,求资料分享,我正想用这个呢!!!

网友(2014-04-11):
通用4阶有源滤波器模块经过精心设计,用户可以利用它设计出自己想要的不同种类的滤波器。该模块主要特点:
1、支持4种滤波器:低通、高通、带通、带阻。
2、每种滤波器采用sallen key型,可自由设计参数。
3、采用高速双运放芯片,默认配置成4阶低通滤波器,频点在80K-100K之间。
4、用户可以任意配置,使用滤波器设计软件更快得到设计结果。
5、接口说明,VS+、VS-、GND分别接正电源,负电源和地,SIG_IN为信号输入端,SIG_OUT为信
号输出端。
6、工作电压:典型 5V。

详情请见: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0937055714

网友(2014-07-18):
请问楼主,Max293是R=1.5的椭圆滤波器,有没有相移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