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会义隆单片机的请进

楼主(2011-07-31):
以前一直用PIC,最近用EM78P153S在做一个小东西,功能都做好了,仿真也通过了,可是考虑到功耗问题,所以加了睡眠,问题也就来了,睡眠不能在线仿真,只能加到程序里,直接烧进去,烧进去后怎么也唤不醒(电平变化中断唤醒),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求指教!

楼主:
睡眠唤醒哪些地方要注意???

楼主:
EM78P153S  到低有几个引脚,为什么我买到得芯片只有8个脚,网上下到得有些手册上确有14引脚???不解啊

网友:
看看这个,原厂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个问题,为什么我买的芯片只有8个引脚,只有P60-P66 , 还有VCC ,GND  我把官网上下的DEMO程序改了一下电平变化的引脚,还是不行,不会是只能用P67引脚来唤醒吧

网友:
8个脚的封装只是上面4个没有使用,是一样的。(好像SOP8涉及专利的问题)
只要是SHEET里面描述端口电平变化能引起中断的都可以,不单是P67。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能在试试了,诶,烧了6片了,还是不行

网友(2011-10-06):
仿真可以的,我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em78p153s  到低有几个引脚,为什么我买到得芯片只有8个脚,网上下到得有些手册上确有14引脚???不解啊

最近我在查这个资源也遇到这个问题,看选型表上写的是14PIN,在网上查到的芯片实物是8个PIN.感觉有点奇怪.

网友:
153有两种封装,14pin和8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