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通滤波器的参数如何确定?

楼主(2011-07-31):
请教一个问题一个模拟信号的有效频率范围是400HZ-4500HZ,如何确定可行性比较大的带通滤波器的带宽和中心频率,满足要求,确保有用信号无失真的输出

网友A:
下次不要沒看書就來問!中心频率fr=√400×4500=1341.64Hz ;带宽BW=4500-400=4100Hz ;品質因数Q=fr÷BW 。
要很平坦找赫魯雪夫或巴特沃茲型式。

楼主(2011-10-13):
这些都是知道的 我是想问工程上有没有经验参数的

网友(2012-04-19):
引用 网友A:
下次不要沒看書就來問!中心频率fr=√400×4500=1341.64Hz ;带宽BW=4500-400=4100Hz ;品質因数Q=fr÷BW 。 ...

原来中心频率是这样算的。。。

网友B(2014-09-02):
中心频率为何是这样算的fr=√400×4500=1341.64Hz
我一直的理解是 fr=(400+4500)/2 =2450hz

网友:
matlab filter design tools,告诉你,我们那的博士都不是自己算的

网友(2015-05-04):
引用 网友B:
中心频率为何是这样算的fr=√400×4500=1341.64Hz
我一直的理解是 fr=(400+4500)/2 =2450hz

我也一直是这样理解的,请大虾讲下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