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38的UART及定时器开发

楼主(2011-07-31):
我VC6写了个串口指令发送程序,LPC2138 UART接收处理指令,设定定时器计数.
第一次发送成功的,但PC程序发送指令点了多了,LPC2138就没反映了.我是根据NXP上提供的示例程序改的,UART的接收处理都写在main的死循环里,判断UART0Count和UART0Buffer的数据.端口的bauterate都用115200.
DWORD UARTInit( DWORD baudrate )
{
    DWORD Fdiv;

    PINSEL0 = 0x00050005;       /* Enable RxD1 and TxD1, RxD0 and TxD0 */

    U0LCR = 0x83;               /* 8 bits, no Parity, 1 Stop bit    */
    Fdiv = ( Fpclk / 16 ) / baudrate ;        /*baud rate */
    U0DLM = Fdiv / 256;
    U0DLL = Fdiv % 256;
    U0LCR = 0x03;               /* DLAB = 0                         */
    U0FCR = 0x07;                /* Enable and reset TX and RX FIFO. */

    if ( install_irq( UART0_INT, (void *)UART0Handler ) == FALSE )
    {
        return (FALSE);
    }

    U0IER = IER_RBR | IER_THRE | IER_RLS;        /* Enable UART0 interrupt */
    return (TRUE);
}
.........

网友(2012-05-24):
单纯的顶一下~~

网友:
全部程序发个

网友:
多看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