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s1302无故发热……

楼主(2011-07-31):
最近在做一个开发板,自己焊制,完了在测试。
在测试ds1302时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
板子上电后,时钟程序在跑,1602显示,在不上3v纽扣电池时,用金属,接触vcc2端会出现:显示屏变暗,时钟不走,ds1302持续发热,若不继续取出片子,可能有烧毁的危险。
上了3v电池后,程序正常跑,但是拔掉再插上跳线(两端分别连接板子+5V和ds1302的VCC1端)会出现上面同样的现象。
求解……………………

下面为ds1302电路图

网友:
LZ的图可真是粗枝大叶,从电路上看,没问题。换片DS1302试试。

网友:
DS1302有内部涓流充电控制电阻和二极管,D2,R34是不需要的

网友:
把涓流充电关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涓流充电关掉
我换过ds1302,不行,如何把涓流充电关掉啊???

网友:
上代码,代码问题搞不好也能死锁发热

网友:
第一,楼主你用的肯定不是正品DS1302
第二,你的时序有问题

这两样加一起时就有可能发热,我曾经把手指的皮都汤掉了的,不过强悍的是DS1302汤过之后还是好的。

网友:
我原来也是的 把我的手搞啦个泡子

网友:
很多国产的,,还没用就坏了,,,前几天帮人修新开发板,,新的也坏了一片!

网友:
我的情况是:在1302工作时安装电池,一摸,烫了,但没坏。

网友(2013-03-23):
先不说楼主的原理图画龙点睛,从图纸美观方面看(参差不齐),楼主的PCB能好到哪去?

网友:
我也碰到过,怀疑芯片质量不行,建议在电源脚加一个限流电阻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