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通过37针数据线(有图)检测开关量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1-07-31):
线缆如图。

今天在一台设备上看到的,以前自己没用过这种方式,希望前辈解释一下。

37针数据线一端连接PC机,另一端连接一个电路板,电路板上是将这37根线各自接光耦,再通过光耦接的开关量信号或者脉冲信号。

我的疑问是,看上去这种线都是通信线,比如串口或者并口,如何通过电脑上的这种37芯接口,什么方式,来检测每一个针的状态啊? 而且 根据设备功能,开关量和脉冲量的输出也是通过这根线实现的。

希望能有前辈指点一下,这个是用上位机怎么来实现的

网友:
这个是连到采集卡的。不是什么串并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连到采集卡的。不是什么串并口。

那只有这么一根线  是怎么和上位机连接的?

网友:
花生的意思是,在pc的IDE或pci插槽上有个采集卡,电缆连到采集卡上,并不是pc标准的串并口

楼主:
回复 网友B:
花生的意思是,在pc的ide或pci插槽上有个采集卡,电缆连到采集卡上,并不是pc标准的串并口

有些明白了 谢谢   但是 采集卡和上位机怎么结合的呢  这点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晕死
楼主去看看这电缆连到PC机的哪里去了?
例如,今天看到人用耳机和麦克打电话,就一根电缆咋实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晕死
楼主去看看这电缆连到pc机的哪里去了?
例如,今天看到人用耳机和麦克打电话,就一根电缆咋实现的?

直观看 就连在电脑机箱后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花生的意思是,在pc的ide或pci插槽上有个采集卡,电缆连到采集卡上,并不是pc标准的串并口
有些明白了 谢谢   但是 采集卡和上位机怎么结合的呢  这点还是不太明白

ide和pci是pc内部总线,在pc主板上一般都提供这两种插槽,采集卡直接插上面,在做个驱动软件,就可实现采集和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花生的意思是,在pc的ide或pci插槽上有个采集卡,电缆连到采集卡上,并不是pc标准的串并口
有些明白了 谢谢   但是 采集卡和上位机怎么结合的呢  这点还是不太明白
ide和pci是pc内部总线,在pc主板上一般都提供这两种插槽,采集卡直接插上面,在做个驱动软件,就可实现采集和控制

似乎明白了  只是没做过  还得实际尝试尝试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花生的意思是,在pc的ide或pci插槽上有个采集卡,电缆连到采集卡上,并不是pc标准的串并口
有些明白了 谢谢   但是 采集卡和上位机怎么结合的呢  这点还是不太明白
ide和pci是pc内部总线,在pc主板上一般都提供这两种插槽,采集卡直接插上面,在做个驱动软件,就可实现采集和控制

能否帮忙推荐一款 我看看使用说明文档 也许会明白一些

网友:
有采集卡的啊。。。貌似直接用并口也可以采集开关量啊

网友:
一般都是PCI的,看看研华的吧。

俺打算买个低档的采集卡玩玩呢。还没想好买多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