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的C51毫秒延时库函数

楼主(2011-07-31):
因为delay.c捆绑的delay.h需要编辑晶振频率,编译成库文件在编辑delay.h文件就不起作用了,没办法针对不同的晶振频率,分别编译了库函数.

0001 //---------------------------------------------------------------------
0002 //    File:        delay.h
0003 //
0004 //    Written By:    wangqh1983
0005 //    Purpose:    delay include File
0006 //---------------------------------------------------------------------
0007 #ifndef __DELAY_H
0008 #define __DELAY_H
0009 /* 8051 software delay interface header */
0010 #define Fosc 11059200                    //XTAL = 11.0592MHz
0011 #define Fcy    (Fosc/12)                    //921600Hz
0012 /*****   FUNCTION PROTOTYPES FOR 8051   *****/
0013 void delay (unsigned short);
0014 #endif

此次编译的库函数有4M,8M,11.0592M,12M.延时长度为1mS~65535mS
0001 //---------------------------------------------------------------------
0002 //    File:        main.c
0003 //
0004 //    Written By:    wangqh1983
0005 //    Purpose:    delay
0006 //---------------------------------------------------------------------
0007 #include <reg51.h>
0008 #include "delay.h"
000</font>9 int main (void)
00</font>10 {
00</font>11     while(1)
00</font>12     {
00</font>13         P1 = 0xff;
00</font>14         delay(500);
00</font>15         P1 = 0x00;
00</font>16         delay(500);
00</font>17     }
00</font>18     return 0;
00</font>19 }

楼主:
有人测算过精度吗?12M的晶振,精度为万分之45uS,也就是说形参输入10000(ms)误差仅有45us。唯有4M的做得不算理想……但已经做到尽可能小了。

网友:
这个……那各种加强版51怎么办……还有变态级的流水线 c8051f怎么办……
毫秒级的要精度直接定时器算了,不要精度大概临时做个也凑合……

建议楼主不要用简单的delay作为函数名

网友:
LZ 你的库文件时这么写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有些时候用定时器未必好用,但是这个函数在开定时器时也不准了.也不是为证明什么就是为了自己使用方便!我还做了相应的PIC、dspic、我认为任何单片机都可以这样做(前期你要对此编译器C生成的汇编有所了解),移植的时候只需要修改一下Fosc就可以了;一次创作一劳永逸!至少我的源代码是这样子的,封装成库就没办法了.

网友:
有没有正确的检验过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于你发在PIC板块的延时函数编译不通过的回复,我已经提醒过你;把要封装的函数单独创建一个*.c文件!
下面是对你写的函数库*.h修改成*.c重新编译。

网友:
回复 楼主:
------------------------------------------------------------------
恩 谢谢你了
总算知道自己错在那里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帖子顶起来!

网友(2011-09-02):
回复 楼主:
谢谢了,收藏了。

网友:
延时函数一直是个很纠结的问题,不同的单片机运算速度不同,晶振不同,临时定义也很麻烦,写成头文件还好一点

网友:
确实,这就是汇编和c的差异的地方,c来软延时难得算啊,收下了先。

楼主:
公布源代码:
        =====文件名:User_Delay_Ms.c=====
#include "User_Delay_Ms.h"

void User_Delay_Ms (unsigned short number)//User_Delay = (((num*2+3)*num2+10)*number+number/256+6)/Fcy (12M)
{
    unsigned char    num1,
                                num2;
    do
    {
        num2 = 10;
        do
        {
            num1 = Fcy/20833;
            while(--num1);
        }while(--num2);
        _nop_();
    }while(--number);
}

楼主:
自己顶!用类似的方法,看看大家对其他晶振可否达到库文件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