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那种雕刻机结构比较好

楼主(2011-07-31):
最近想制作雕刻机,几种结构都评估了一下,拿不定主意,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1. 论坛里面看的最多的一种结构,龙门移动结构,阿莫的也是这种结构,以前做了一个塑料的,因为单边只用了一个直线轴承,所以龙门架
   有一些晃动,所以一直都不怎么看好这种结构,但是这个又是大家用的最多的一种结构,纠结中。 这种结构如下图1

2. 单臂十字架结构,这种制作复杂一点,CNC加工中心基本都是这种结构,我比较趋向于这种结构,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意见。

3.  工作台Y轴移动机构,这种结构难度适中,刚性也不错,只是与龙门机构比Y轴不怎么好看,外观不怎么好。

    以上三种结构,请大家给个意见,因为是刚开始学习,请大家给点意见,并说下各种结构的优缺点和加工难易度,入门做那种好点,如果买
    现成的雕刻机,大家比较趋向于买那种。
PS:图片取自网上,不是我做的。

龙门移动结构 (原文件名:龙门移动结构.JPG)

单臂十字架结构 (原文件名:单臂十字架结构.JPG)

台面移动结构 (原文件名:台面移动.jpg)

网友:
DIY感觉第三种容易点,比方莫总的02型马上就要开卖了、、、、、、、呵呵

网友:
钢性第三种要好很多。

网友:
Taig, Sherline, 西马特 x2, x3 等都是用单臂十字架结构, 这个结构
可以找到一个长方形的范围刚性最好的. 所以小机子铣金属的都
要这种结构.

龙门架因为架本身要移动, 刚性相对较差一点. 这种结构铣铝,
或pvc较合适.

网友:
还有一种较少提到的 只用一张铝合金为基板, 支架都是用
hdpe 铣出来的. 其余都是成品的光轴, 丝杆等等.

这机子可以铣pcb, 亦可以啃铁.

这机相比其它机有两大独有的优点.
1)就是jj 能生jj. 这部机的hdpe 零件就是这部机铣出来的,
不用找加工中心.

2)不用找含油轴承套, hdpe 本身就是轴承套.

网友:
楼上的就是我一直想搞一台的。

网友:
4楼的这个结构要是一边电机坏了那就杯具了、、、、、、、

网友:
加个死机自动关闭系统.

网友:
想搞一台4楼的这个结构的。有谁有图纸吗?

网友:
4楼的这个结构的能详细点吗?先谢谢你!

楼主:
感觉4楼的结构跟移动龙门结构没有多大区别,只是把导轨搬到上面来了。

网友:
这机只有一块底板, 铝合金的.
支架都是塑料, hdpe. 磨擦系数比铁氟龙高不了多小, 但
价格低很多. 所以可以大大件的使用. 刚性因此变得合理.
没有金属轴承套的, 支架上的塑料铣一个刚好大小的孔
就是轴承套. 其余见到的都是标准东西.

注意光轴的颜色. 一般光轴镀铬, 这光轴表面有一涂层,
像钻咀表面的, 用作降低磨擦的阻力.

这种有涂层的光轴, 在淘宝上, 未曾见过.
如果买光轴后, 找涂层厂, 我想没有几个厂家会接的.

他们的最初版是用原色光轴的,
我想加涂层是为了是升MACH3 的f 值.

网友:
第一种的龙门的自摆难搞定,滑台能承重重件

第二种基本上就是买成品的十字滑台会更方便

第三种各重量都分散了,在DIY中比较容易控制精度,但是滑台的承重能力差,

第四种(4楼)请问咋保证两个电机的同步转动,以及两条丝杆的公差。这样的结构在主轴重的时候很容易跑偏吧

网友:
回复 【11楼】 kceler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刚查了一下有关涂层:
Linear ways: USA High precision. Ceramic coated 6061 aluminum shaft. New technology. V2, m2: X and Y ways; .75" diameter, Z ways; .375" diameter.

我不在乎f 值,在乎承重能力。原设计用软轴磨头,直接用电机会太重吧。如想在淘宝买镀铬光轴,T型丝杆,能否介绍那种可用?
谢了!

网友:
對於第四種結構給個建議,只用一個馬達,用同步皮帶把兩個絲桿連起來,另外第四種結構比較容易加切銷液,也比較容易發展自動換刀,但機器剛性和精度就遠遠不如第3種結構,只能是玩具級別的機器結構。

网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1e0s9KTewkA&feature=related
肥哥哥应该有70公斤, 站在光轴上的塑料.
按电 脑控制自己滑前滑后.承重力还算可以的.

网友:
看来承重力没问题,那么马达热量呢?能否介绍哪种镀铬光轴,T型丝杆在淘宝买的可用?想开始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www.youtube.com/watch?v=1e0s9ktewka&feature=related
肥哥哥应该有70公斤, 站在光轴上的塑料.
按电 脑控制自己滑前滑后.承重力还算可以的.

引用图片

请教哥哥,如果同一秒内,A电机走了1步,B电机走了2步,同时两条丝杆本事有0.01的误差。在X轴靠B电机一边时,主轴会产生一个角度偏差,这个问题哥哥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A B 电机用同一讯号驱动的, 所以A 走100步, B 应该走100步.
如果失步, 我想只有加大电源或步进马达. 肥哥哥都可以推动,
推铣刀在正常工作下应该可以应付.

有关单机失步问题. 也曾想过. 有时开机上电问题, A 和 B 机可
能出现差了一步. 日子过了, 可能又差一步. 变成两机对扭.
所以步进马达的尾巴最好有一个显示角度的盘. 在每次开机
时, 或发生意外事故后, 可以肯定两机的角度同步.

网友:
这个设计一早就着手粉尘问题.

网友:
用用同步皮帶

楼主:
看来第三种和第四种的呼声比较高啊

网友:
第四种有没有数据啊!

网友:
第四种结构,链条加张紧轮。
在一台大的冲床看到液压转链条传动。

网友:
我感觉台面移动结构比较适合DIY

网友:
第四种结构,很少见啊,不知道实际使用效果怎样

网友:
没能力参加讨论,Mark.
第四种结构看起来左右同步是难点。能不能用一个电机带两个同步带?瞎想的,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个人比较喜欢第种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四中用伺服电机

网友(2011-12-18):
我觉得十字滑台的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