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最便宜的,直线运动的电动方案如(如电磁铁,直线电机)

楼主(2011-07-31):
推或者拉的力要求不高,500g就差不多了。

只需要速度较快,200ms左右达到行程,返回可以通过弹簧加速,

行程大约30mm(可通过连杆放大行程)。

最好能220VAC驱动。

谢谢推荐!

网友:
汽车车门中控锁,低档车10万一下基本都有。

网友:
直线运动的方法大概有丝杆、齿轮齿条、涡轮蜗杆、各种四连杆、同步带、电磁铁之类的
这个行程和速度,电磁铁比较合适吧,不过加速度是否能达到要求就得看具体的元件能否提供这么高的力量输出了。

网友:
用气泵带气瓶再通过电磁阀来顶汽缸,速度够用,力也够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气泵带气瓶再通过电磁阀来顶汽缸,速度够用,力也够用。

没有压缩气源,所以电磁阀不能使用。

如有气源,电磁阀是最方便简洁的,只需要得到一个24V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直线运动的方法大概有丝杆、齿轮齿条、涡轮蜗杆、各种四连杆、同步带、电磁铁之类的
这个行程和速度,电磁铁比较合适吧,不过加速度是否能达到要求就得看具体的元件能否提供这么高的力量输出了。

谢谢上面3位热心朋友的答复!

丝杆,齿轮齿条,涡轮蜗杆,伞齿轮,同步带,这些都需要电机,可以直接使用旋转电机,不必直线电机。

缺点是要求的安装空间大,成本也比较高,启动速度慢。

我的需求是带动一把刀,用来割线。设想是两个方案,一个是平刀,一个是旋转刀。

由于空间有限,希望是直线运动的连杆+旋转刀的方案。刀是需要复位的,回到原点位置。

刀动作的频度受人控制,最快在200ms级别。

力量不会很大,但是速度要快,靠冲击力割线。

修改原因:修改错别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中控门锁,价格好像也不便宜,好像里面也可能是电磁铁。

看来只能选择电磁铁。

网友:
taobao上搜一下‘交流 电磁铁’或者 牵引电磁铁 ,应该有适合的
随便贴两个供楼主参考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869124528&ref=http%3A%2F%2Fs8.taobao.com%2Fsearch%3Fq%3D%25BD%25BB%25C1%25F7%2B%25B5%25E7%25B4%25C5%25CC%25FA%26pid%3Dmm_14626936_2361222_9150583%26unid%3D0%26mode%3D63%26rt%3D1312246468496&ali_trackid=2:mm_14626936_2361222_9150583,0:144665685_40_1723700694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2583651&ref=http%3A%2F%2Fs8.taobao.com%2Fsearch%3Fq%3D%25BD%25BB%25C1%25F7%2B%25B5%25E7%25B4%25C5%25CC%25FA%26pid%3Dmm_14626936_2361222_9150583%26unid%3D0%26mode%3D63%26rt%3D1312246468496&ali_trackid=2:mm_14626936_2361222_9150583,0:144665679_46_1779997231

看参数表有一点需要注意,每小时额定操作次数,30mm行程的一般只有几百,估计频繁动作会使的线圈过热。

网友:
如果你是深圳的,推荐你联系 众恒 电磁铁厂家,他们有非220V的解决方案,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和他们沟通过,也定制过样品,东西不错!

网友:
用2个磁铁 安装成U型,U型架一个螺旋线圈,螺旋线圈形状和U型内结构匹配,这样线圈通电后 磁铁就会直线运动,直流改变方向运动也方向也改变。

楼主:
回复 网友D:
taobao上搜一下‘交流 电磁铁’或者 牵引电磁铁 ,应该有适合的
随便贴两个供楼主参考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869124528&ref=http%3a%2f%2fs8.taobao.com%2fsearch%3fq%3d%25bd%25bb%25c1%25f7%2b%25b5%25e7%25b4%25c5%25cc%25fa%26pid%3dmm_14626936_2361222_9150583%26unid%3d0%26mode%3d63%26rt%3d1312246468496&ali_trackid=2:mm_14626936_2361222_9150583,0:144665685_40_1723700694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2583651&r......

谢谢推荐!

现在分析认为,直接220VAC供电的电磁铁太贵了,可以接受24VDC供电的。这样成本就能下降很多。

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你提到的,工作频度问题,每分钟都有可能达到10次,

看来要做好两方面工作:尽量减小每次通电的时间,尽量做好电磁铁的散热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果你是深圳的,推荐你联系 众恒 电磁铁厂家,他们有非220v的解决方案,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和他们沟通过,也定制过样品,东西不错!

谢谢gzxyt!!!

我正在找电磁铁,大概是24V,因为又要增加传感器供电。

目前找到了温州的供货。

网友:
lz,我说句题外话。

似乎你的整体方案把动力方向搞反了。如果是切断线缆之类物体,应该让动力尽量足,远超过物体本身抗剪切的阻力。就类似于法国大革_命时期的断头台,用机械缓慢蓄能,释放时产生很大冲击力。

剪切的蓄能似乎以弹簧为佳。这样就不是电动装置快速推动刀,而是电机推动慢速蓄能,扳机释放。可能这样设计就让你“空间不足”的担忧变得多余。

楼主:
回复 网友F:
lz,我说句题外话。
似乎你的整体方案把动力方向搞反了。如果是切断线缆之类物体,应该让动力尽量足,远超过物体本身抗剪切的阻力。就类似于法国大革_命时期的断头台,用机械缓慢蓄能,释放时产生很大冲击力。
剪切的蓄能似乎以弹簧为佳。这样就不是电动装置快速推动刀,而是电机推动慢速蓄能,扳机释放。可能这样设计就让你“空间不足”的担忧变得多余。

最开始方案设计的时候,要求,1)动作快,2)能复位;

其中复位就考虑使用弹簧。后来简化为推拉动作全靠电磁铁来做。

靠弹簧蓄能来割线,是一个好的思路。考虑加多一个器件,就会增加一个磨损,增加一个调试。

设想是电磁铁来推动,如果为了增加冲击力,可以通过调节连杆力臂来实现。

谢谢surf_131热心指点!希望能更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