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带负载有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1-07-31):
之前发过贴,说我的RT8105电路不正常,问题找到了,原来是买的MOSFET是假的,换了就对了。我的RT8105是一个同步整流降压电路,12V输入,5V输出,设计电流5A,目前有这样的现象:
1)电路空载,输出5V正常。
2)接电子负载测试,电路板到负载用很差那种电源线(电阻有几个欧姆),电路板也能正常工作,就是有线损,板子输出还是5V,不过到了负载就不到5V了。
3)还是接电子负载,只不过电路板到负载之间用很好的电源线(电阻非常小),电路板不能正常工作,无输出。
4)继续接电子负载,电路板到负载之间先用3CM的很差的电源线,再接上面的很好的电源线,嗯,电路板就能正常工作了,输出5V,负载也有电流通过。

目前看来就是电路板到负载之间的连线,如果全用电阻很小的线,板子就不工作了,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
测电源,不建议使用电子负载,特别是特性不明确的电子负载,环路特性可能导致两者互相激励。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可能吧,我用的最便宜的國產負載。明天換水泥電阻試試。

网友:
第四点讲到,,你的意思是:先轻载通电,,在不断电的情况下加到重载都正常工作,,,直接重载通电就不正常???貌似到了临界保护点了。。。电视机的开关电源修的多(这个情况的排除外围就是主电源芯片不良了),,你说的这个电源没有接触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个现象不知道是否属于轻负载和重负载的情况,目前的现象就是测试的时候,如果板子输出5V到负载之间用一根很好(电阻非常小)的导线,板子就停止输出5V了;相反,如果在板子输出5V和负载之间的那根很好的线上面串联一截大概3CM的非常差的导线(估计有点电阻),板子工作就正常了。

网友:
有可能输入的功率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的30V/3A电源,90W,足够了。

楼主:
解决了,同步整流电路输出端的电容容值不够,换个大点的电容就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