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运放构造乘法器来调制调幅?

楼主(2011-07-31):
期待了解这方面的高手解答,谢谢先!
上网找的图,但仿真不出来!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jpg)

网友:
Vx Vy 分别做对数运算,然后求和,结果再做指数运算 ==> Vo。

俺仿真个玩玩看。

楼主:
嗯,原理是这样~~~~就是仿真不出来!

网友:
频率和调制度,你咋考虑的?

楼主:
我只是想让一个频率50HZ,另一个1MHZ两个相乘~~~~输出一个波形!

楼主:
但输出的波形都怪怪的,不知道是不是电阻阻值没设置好还是其它原因;如果是没设置好,那应该怎计算电阻?

网友:
是不是1M的频率太大了,改成500Hz试试

网友:
这个真的很麻烦。。。

网友:
还不如用吉尔伯特乘法器呢(好像是这个名字,改天仿真下)

网友:
受晶体管Is太小缘故,输入取的很小(uV级),稍大一点,输出成方波形式的了(运放饱和类似ASK),太小又显示不出有用信号了

输入均取幅值2uV(为有一定的显示效果,加有一定的直流偏置),频率也取的很低100Hz,500Hz。得到如下波形,和预期差不多,反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直流偏置太大了?

网友:
载波要是信号的十倍频率

网友:
楼主不嫌麻烦的话,可以试一下这个,跟乘法器相比,这种电路的特点是:输入电压范围很宽

但是估计会有一定的交越失真

网友:
注意:上图的调制电压只能输入正电压,如果需要输入交流调制电压,可以在前面加一级电平移位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直流偏置太大了?
呵呵,是的,由于加了直流偏置,输出波中还含有Vx,Vy的频率成分及直流分量,输出应该加滤波器滤除这三部分。
下面是不加滤波器的fourier分析结果,即10楼输出波德频率分析。
不加偏置的话输入只能是正值。

输出通过一级高通滤波器,滤除100Hz信号成分。

波形:

fourier分析:

开始只是想仿真一下电路情况,频率随便取了100Hz,500Hz,现在看来不行了,滤除100Hz成分高通滤波器还好说;滤除500Hz的帯阻滤波器困难啊。。。

有时间再把频率设定一下,完整的仿真一下。。。

楼主:
这是个上网找的资料~~~~~~~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63272NWL8YA.pdf(文件大小:276K) (原文件名:模拟乘法器电路设计.pdf)

网友:
楼主做这个是参加电设?

楼主:
20楼太聪明了,你也准备参加?

楼主:
出现这种波形是什么原因?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楼主:
其实也就是加深点了解使用运放的技巧!

网友:
这种东西,除了学校出的竞赛题目以外,还会有谁做呢?偶已经毕业几年了

楼主:
哦!你应该对这方面蛮熟悉的?

网友:
回15楼
结构太复杂拉,增益控制用一个JFET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15楼
结构太复杂拉,增益控制用一个jfet就可以

我做过JFET的,效果太差,带宽不够,以下是相关部分截图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回15楼
结构太复杂拉,增益控制用一个jfet就可以
我做过jfet的,效果太差,带宽不够,以下是相关部分截图

是否考虑过用电流*时间积分的方式做模拟乘法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没想过,不太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没想过,不太理解。。

类似于一个波形x和占空比可调(受y控制)的PWM相乘,然后滤波,得到的电压V和x*y之间有线性关系。

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有PWM环节就会遇到带宽问题,除非对带宽没什么要求(比如信号频率在100KHz以下)

至于是否可行。。这个。。还得看具体电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有pwm环节就会遇到带宽问题,除非对带宽没什么要求(比如信号频率在100khz以下)
至于是否可行。。这个。。还得看具体电路吧

赞同roseason!

网友(2011-10-12):
这个还是用现成的东西吧,ad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