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理解,大家帮我看看对吗

楼主(2011-07-31):
嘻嘻我愚昧
有个细节:

我画一个两脚的元件原理图,封装是四角的,添加时候发现model pin 只有两脚,是不是model pin 数量由原理图来决定?我觉得是,然后把四脚分为两个1和两个2,跟原理图对应

网友:
封装中的焊盘脚位与元件原理图库中的脚位是一致的  比如:原理图库中的脚位1,对应与封装中的焊盘1;

网友:
这个很多时候PCB的封装要自己画,如果软件自带的封装不对,你可以自己量尺寸,自己画原件的PCB封装。最好准备一个游标卡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