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的回忆:胶带与PCB与手电筒

楼主(2011-08-01):
这次贴出一个高中时候的作品吧,一个单节电池供电、定时自熄灭、可调光的LED手电筒。

在那个没有热转印的年代,胶带贴出的PCB+各种原始的设计,让各位见笑了。

原理图的话还是用multisim画的,主要是一个三极管构成的升压电路作为升压核心,然后使用一片LM324四运放实现定时、PWM调光、系统电源自锁。
J1为电源开关,按下后触发升压回路工作;当定时时间达到后,系统电源自锁解除,整个系统电源切断,实现长期关机不耗电的功能。
J2为调光开关,系统工作时长按J2可以改变PWM发生器中参考电压的值,实现调光作用。呵呵有点高射炮打蚊子啊,为了一个手电筒设计了这么多东西。

multisim画的原理图 (原文件名:原理图.png)

由于PCB的实现是通过透明胶在覆铜板上贴出保护层的,于是什么软件设计也就无所谓了,关键是把相互间的配合尺寸设计好。

AutoCAD画的PCB(我也很寒,机械设计的CAD真的可以干这个) (原文件名:布线图.png)

电路板蚀刻完成!在此之前和所有零件合影一张。

PCB与元件与中华 (原文件名:st1.jpg)

然后就是各种焊接与安装。。。

焊接完成 (原文件名:st2.jpg)

焊点(直角的走线还请无视吧,胶带贴出来的已经很累了) (原文件名:st3.jpg)

买来了小盒,计划使用7号电池一节,LED采用5mm聚光高亮白光管。

计划装入的外壳 (原文件名:st4.jpg)

正在安装外壳 (原文件名:st5.jpg)

外壳安装完成 (原文件名:st6.jpg)

完成!这个作品成功地陪伴了我大学四年,作为半夜床头夜灯使用;当然最后成功送给了现在的女友,也算是个契约或者凭证什么的吧(动漫看多了,果然动不动就是什么契约的)。

成品! (原文件名:st7.jpg)

以上,胶带与PCB与手电筒,告别了那个纯真的年代。。。

网友:
高中就会这个,老衲佩服。
没看明白324怎么供电的。

网友:
胶带贴出如此工整的电路板
贫僧膜拜

网友:
女友喜欢你的礼物甚好。

网友:
高中就会做这个,很好

网友:
膜拜一下

网友:
高手!手工如此工整的电路板
贫道参拜

网友:
霸气外露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高中时都是用硬纸板钻孔搭电路,背面用管脚直接连。

网友:
手工如此工整的电路板
贫道参拜

网友:
楼主就是传说中的牛人,高中的时候就会做这个,而且做得这么好!

网友:
高中的年龄阶段,有这样的制板水平,牛~

网友:
头一回听说胶带做PCB的,PF

网友:
楼主高中时候的设计都如此精妙,让我看了好长时间,才慢慢理解运放的工作过程也不知道是否正确。
待系统稳定工作以后BOOST的电压给放大器供电,同时BOOST后的电压通过R4给C3充电,当U1A负端引脚电压接近或者大于R6和R5的分压后将关闭Q1也就关闭了整个系统的供电C3的充电时间和R5 R6的分压值决定了系统自动关闭的时间长短。
U1B和U1C的使用和普通的放大电路有所不同,假设系统稳定后的电压为6V,在U1B正输入端的电压我不知道为多少,但U1B应该还是具有放大作用的,其输出的电压大于正输入端的电压,并且这个电压通过R13向C4充电,最后慢慢的接近或者大于正端的输入电压,然后U1B又输出低,如此产生一个PWM波,但此PWM波并不是直接输出到LED灯上的PWM波。
U1C的工作原理应该和U1B的原理一样,当按着J2的时候向C5充电,C5才是U1D放大器输出的基准电压,C5的电压越高,灯的亮度接越暗,C5电压越低灯越亮。不知道是否是这样工作的,还望楼主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整个电路大概可以分为这几块:

一个电子开关模块(Q1、Q3);
一个BOOST升压模块(Q2、Q4、Q5、L1、D1);
一个延时模块(U1A)
一个PWM调光模块(U1B、U1C、U1D)

电子开关(Q1)直接控制系统干路电源,亮灯时自锁为BOOST供电,实现整个回路的通电;待机时自锁解除,并且切断BOOST电源,使得长时间待机也不会有电能消耗。

BOOST升压模块就是图右上角那一坨,基本直接借鉴原先的某9v升压器,唯一区别是改动了D4,使得稳压输出不至于太高。

延时模块由U1A及其输入端的阻容元件实现。上电后C3经由R4充电,暂态过程中U1A输出高电平(>1.8v),使电子开关处于导通状态,实现电路通电自锁(J1实际是不带自锁功能的按键开关);
一段时间后C3电压足够高导致U1A翻转输出低电平(<1.2v),Q1基极电流损失导致导通状态变差,BOOST电路供电受影响于是输出电压下降,这将进一步降低U1A输出低电平的电压值,使得Q1导通状态进一步恶化直至断开,实现断电自锁。(当时为了验证两个自锁状态的稳定性,可是花了不少心思的)
D3可以保证每次按下J1都会重新计时,所谓单稳态触发器的重复触发。

调光模块用的是PWM法,只不过在最终比较器U1D的两端接了高低频两个三角波发生器。
U1B在带有正反馈(R9)的运放上接了RC延时负反馈(R13、C4),形成一个基于施密特触发器的振荡器,借用C4上端的充放电实现一个近似的三角波发生器,频率在 1/(R13*C4) 量级,约有几十kHz。
同理U1C也是一个三角波发生器,但频率很低不到1Hz,并且此发生器仅在J2闭合时工作。
实际工作时高频三角波与C5两端电压进行比较输出方波,C5上端电压决定光强。当需要调光时J2闭合,C5上端电压周期性(<1Hz)改变,实现一键连续调光。

手电断电后短时间内C5电荷无法释放,这正好记录了上次设定的光强,实现再开机光强恢复到关机前的功能:)

P.S.  15楼弟兄分析的相当准,也是高手啊:)

网友:
惭愧,在楼主解释之前也不能完全理解电路的工作过程。

网友:
我擦叻……牛逼……服了

网友:
在下佩服!!!

网友:
看的懂一部分

网友:
胶带 + 手术刀。

网友:
LZ的模拟电路厉害啊!

另外:

图片"外壳安装完成 (原文件名:st6.jpg)"中

钢尺压住LZ的半边脸
盖子压住高考的"准考证"三个字了

呵呵,不知道是否如此

网友B:
贴 几个高一时候做的电路,还有其他什么 无线话筒,充电器 找不到了

网友:
现时的高中生真可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哈那个好像是高考体育考试的准考证,怀念啊

网友:
读中技时,将两部27M的CB机,山寨它的PCB,结果把元件搬过去后,不出声了

网友:
Q5(9013)基极宜串联电阻,其它就是线路过多。

网友:
C5上充的电压不会释放吗?长期工作是不是亮度就越来越低了,,,,

网友:
我也没看明调光那里,楼主高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C5上充的电荷的确会慢慢丢掉的,不过电压下降会导致亮度上升的;
在一次延时工作的暂态中,还不至于上升的这么明显,好歹是运放的输入端,就跟那种采样保持电路似的。

长时间关机后再开机的确电荷会释放尽,此时是最亮的状态:)

网友:
不是吧 高中这技术?  我高中还在啃物理课本呢?  胶袋贴出来的?  贫尼不得不说句 犀利

网友:
这论坛牛人太多啦

网友:
高中有此耐心,实属不易啊。。。

网友:
课余时间随便玩玩的,,,,买了很多书,电子报之类。。

网友(2011-10-31):
回复 网友E:

当然人家现在不是高中 哈哈

网友:
这贴子给了我一个思路:
    把黄色的封箱带,贴在覆铜板上,用雕刻机配锋利刻刀,划一遍,然后用镊子撕去不要的地方,下水腐蚀,便大功告成。
没有雕刻机的,只好上人力雕刻机了。先用软件画好,打印在薄纸上,粘好。用尺子为靠山,沿边缘用刀刻就行了。这也是为何LZ能制出如此工整的电路板的原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如果我没有记错,LZ用的是FeCl3吧!

网友:
高中生就有这个成果,真的很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啊,那个时候木有网络木有淘宝木有好多,只能去化工店弄来FeCl3....

网友:
人才啊,佩服。。。

网友:
我死了 算了。大学了  还没能看懂楼猪高中整的玩意、···不过这东西真的很强悍  膜拜

网友:
有必要把你的故事分享一下,天才是怎么炼成的

网友:
你们 是人吗??????

网友:
我要膜拜,起跑线上熟了好多啊,高中东西做了不少,但都是依葫芦画瓢,但原理什么的只是一知半解,后来学了模电什么的才后知后觉,楼主强大啊

网友:
让我想起我的高中生活了,那时候也是用透明胶,我们是先用铅笔画,然后贴上透明胶,最后用刀片,
记得有一次给老师抓去站岗,理由就是上课的时候刻线路板。

楼主:
回复 网友H:

呵呵各种不服输,就有结果啦~

这个玩意现在送我女友了,自己重新设计了一款。

这次不再纯模电了,用了ATtiny13当主控器,按钮狂减到一个;
有空再来贴 tiny13 的手电筒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小学的时候在《雏鹰手册》上画电路图,也被班主任抓到;

结果班主任真好啊,居然给我介绍了个中小学的电路兴趣协会。

现在想想还真得感谢那时候的老师呢:)

网友:
我回去找找我小学焊接的桥式整流电路去

网友:
我回去找找我小学焊接的桥式整流电路去,然后送给我的模电老师,免得她以后再画错,

网友:
厉害啊~~高中就会玩玩游戏的路过~~~呵呵呵

网友:
高中就会这个 厉害

网友:
哇,现在的高中生太牛X了

网友:
我那时候 都 是用刀刻 的,还毁了两把手术刀

网友(2011-12-25):
记得初中时 的第一次焊接 (那时是裸铜,铜表面氧化严重的),(用自制是松香焊剂)怎么都焊接不上去
去修理铺看了看人家的焊接,买了焊膏回去总算疙疙瘩瘩的焊好了,后来上班后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高中就有这本事了,人才呀

网友(2012-08-20):
楼主莫非读的是职业高中或中专?

网友:
高,高中的高,实在是高!

网友(2012-10-15):
牛   确实是高手

网友:
膜拜下LZ,高中我只知道三极管有三个脚

网友:
楼主很清纯啊,现在的高中生如果再做这个,绝对会再加个振动电机。

网友:
牛人,高中的时候还不知道如何做pcb,兴趣倒挺早,小学就天天拆游戏机,想着买烙铁焊东西,初中的时候终于有机会去买把烙铁,然后也没做了什么,就是拆东西,不知道怎么做电路板。

网友:
高中天天在学习就忘掉了。大学终于知道了,不过现在也没做一块pcb

网友J:
期待楼主的新手电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 几个高一时候做的电路,还有其他什么 无线话筒,充电器 找不到了

大学时候也做过9018的无线话筒,基本上不能用飘得很,,,哈哈

网友:
霸气侧漏...贫僧膜拜之

网友K: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计的很好,学习了。楼主的升压稳压电路可以借鉴,这种电路一般效率不高,输出带载的能力也差,LED直接用运放驱动似乎不妥,LM324也就能带动1个5mm的发光二极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设计的很好,学习了。楼主的升压稳压电路可以借鉴,这种电路一般效率不高,输出带载的能力也差,LED直 ...

是啊,324真心不给力,1只白光管就虚了

不过这玩意也就装了1只白光管,2只的时候不光324,连升压电路都虚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期待楼主的新手电筒

过两日贴上来:3V供电,单按键电筒,带调光、鬼片模式。

这回是ATTINY13+ICCAVR了,再模电人都要疯掉了。

网友:
楼主和我签订契约,成为魔法少女吧

网友:
初中时用油漆的飘过

网友:
高手   学有所成。

网友(2021-02-04):
看到可调电源的回帖,再看到这个贴,确定是大神!

楼主(2022-03-18):
整理柜子的时候,偶然间又发现了这款作品,特来后续跟踪一下:

虽然保存时忘记取出电池,但万幸的是碳性电池没有漏液,整机保存如初:

换上新的电池,十多年前的电路又恢复了活力,延时/调光功能依旧正常:

-------------------------------------

至少这次,执念经受住了时间 ...

网友L:
碳性电池没有漏液。注意 到了这一点

网友M:
引用 楼主:
整理柜子的时候,偶然间又发现了这款作品,特来后续跟踪一下:

女朋友修成正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女朋友修成正果了?

所以才有机会重见这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L:
碳性电池没有漏液。注意 到了这一点

挺震惊的,电池标号2011年产,保质期两年

网友:
挖坟贴啊,
大学时自制LED,当时LED灯还没流行,灯珠和楼主一样的插件,给老家奶奶和老妈用,充电的,后面就废了

网友:
酷!居然没漏液。顺便问下楼上的用的什么电池?,镍氢还是锂电池?

网友:
楼主YYDS!大神一直是大神!

网友N:
这个升压电路也是代替万用表9V电池的那个吧,记得这个电路很奇怪,实际跟仿真差别很大,仿真里甚至有时候跑不起来,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升压电路也是代替万用表9V电池的那个吧,记得这个电路很奇怪,实际跟仿真差别很大,仿真里甚至有时候跑 ...

对的,那个年代升压芯片不多,代替 9V 的就那么几个方案:双管振荡、单管自激。

这个电路双管振荡比较难搞,仿真参数和实际三极管一有偏差就振不起来。
实际三极管也是容易停振的,需要调试基极电阻和反馈电容许久。

网友N:
引用 楼主:
对的,那个年代升压芯片不多,代替 9V 的就那么几个方案:双管振荡、单管自激。

这个电路双管振荡比较难 ...

原来如此

这种三极管的升压,我感觉成功率最高的好像就是焦耳小偷了,就没失败过,只可惜它不是个恒压,是恒功率。。加反馈又看起来不优雅。。

楼主:
引用 网友N:
原来如此

这种三极管的升压,我感觉成功率最高的好像就是焦耳小偷了,就没失败过,只可惜它不是个恒压, ...

焦耳小偷那个就是单管自激,升压部分和这个一样,Boost 斩波器。
不过我这个电路也是加了反馈的,算上反馈就三管了

现在有个YX系列的芯片,把双管集成一起了,一只 TO92 配合单绕组电感就能升压,草坪太阳能灯用挺多。

网友N:
引用 楼主:
焦耳小偷那个就是单管自激,升压部分和这个一样,Boost 斩波器。
不过我这个电路也是加了反馈的,算上反 ...

YX8115吧,见过那个的SOT23-3版本的,脚少的奇怪,但应该还是个正常的IC吧,不至于是俩三极管封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YX8115吧,见过那个的SOT23-3版本的,脚少的奇怪,但应该还是个正常的IC吧,不至于是俩三极管封里了吧… ...

对就这个型号,用来当振荡器也不错

刚找到了自己的帖子,就是推荐这个的,实在是记性不好: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2469-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就这个型号,用来当振荡器也不错

刚找到了自己的帖子,就是推荐这个的,实在是记性不好:https://www. ...

恩,确实是不错,启动电压低,静态电流也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