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的DPO2014和安捷伦的dso2014哪个性能好一点?

楼主(2011-08-01):
公司想添一个示波器,在 泰克的DPO2014和安捷伦的dso2014 中很纠结。不清楚哪个更有优势。现在DPO2014报价15000,dso2014报价17000.能说说两款的有缺点吗。本人比较中意泰克的。用过的或者行家能比较一下吗。

网友:
dsox2014吧? 刚出来不久,反馈很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呀
还有    dsoX2014 是 2GSa/s  100kpts  的采样率和存储
        DPO2014  是 1GS/s   1M记录长度   5K Wfms/s

这两款标的参数都不一样。能有行家说说吗  2GSa/s, kpts啥意思?   1M记录长度   和Wfms/s 是啥意思。
两种参数怎样换算的。谢谢了

网友:
建议买泰克的,我试用过DPO2014,还不错的1M的记录长度很爽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呀
还有    dsox2014 是 2gsa/s  100kpts  的采样率和存储
        dpo2014  是 1gs/s   1m记录长度   5k wfms/s
这两款标的参数都不一样。能有行家说说吗  2gsa/s, kpts啥意思?   1m记录长度   和wfms/s 是啥意思。
两种参数怎样换算的。谢谢了

DSOX2系列似乎没说其波形更新率(wfms/s),感觉还没有到荧光示波器这个层次. 另存储深度很重要,即能存多少个采样点.
采样率1G和2G差别应该没有那么明显,个人意见,A公司一般是可以单通道加倍,双通道模式估计也是1G了.

就这里来说,感觉MSOX2系列优势不明显。 3系列才入门。

另这三个参数比较独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查了一下,dsox2014   波形捕获率:50000(wfms/s)
似乎这个参数比DPO2014高。
但存储深度比 DPO2014小太多了。

主要是dsox2014的价格比dpo2014的还贵。不清楚是因为A的牌子响呢,还是真性能好。 DSOx3000系列确实性能要比2000好很多,可价格也贵1万多呢。 DSOX3014  报价27000,几乎是2倍的DPO2014了。  真是一份价格一份货呀。

熟悉的兄弟指点一下迷津。是不是DPO2014要好于DSOX2014. 谢谢了

网友:
我们买的一台是tek dpo4104,用的比较舒服,大家都很喜欢用,还有一台dpo7254用起来太复杂,大家都不愿意用,虽然功能很强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4系列的价格比2系列的价格可不是简单地乘2啊

楼主:
4000系列和7000系列是我们这些穷人玩不起的。

唉,大公司就是好,工具好的,做起事来爽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查了一下,dsox2014   波形捕获率:50000(wfms/s)
似乎这个参数比dpo2014高。
但存储深度比 dpo2014小太多了。

主要是dsox2014的价格比dpo2014的还贵。不清楚是因为a的牌子响呢,还是真性能好。 dsox3000系列确实性能要比2000好很多,可价格也贵1万多呢。 dsox3014  报价27000,几乎是2倍的dpo2014了。  真是一份价格一份货呀。

熟悉的兄弟指点一下迷津。是不是dpo2014要好于dsox2014. 谢谢了

我在4楼搞错了,DSOX2xxx写了波形更新率的,而且还不错,相对5和6系列的100k,这个有50k,很不错了。如果有辉度等级的话,可以考虑。

------
编辑一下, 看到介绍了,有64级辉度。
那主要来说看得到的差距有存储深度比较小
不清楚tek的辉度等级。

网友:
但是感觉DSOX2xxxx基本属于Agilent垫底的东西,心里没底,哈哈

网友:
DPO2014        100 MHz        1 M        4        --        US$ 3,380

DSOX2014A 示波器:100 MHz、4 通道
基本配置价格US$ 2,344

感觉两者差了不少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DSOX2xxx写了波形更新率的,而且还不错,相对5和6系列的100k,这个有50k,很不错了。如果有辉度等级的话,可以考虑。

------
编辑一下, 看到介绍了,有64级辉度。
那主要来说看得到的差距有存储深度比较小
不清楚tek的辉度等级。

啥叫辉度等级?作用?

网友:
就是用亮度等级来显示波形出现在该处的概率。一秒刷屏30次,每次刷屏实际已经采集上千次,假设某次波形变了样子,你能看到很暗一条飞掉的波形。而正常位置则是稍粗且很亮的波形。这是模拟示波器的超级加强版。
一般数字示波器所有点一样亮,而且采样慢,刷一次屏也许能有10波形合成在一起个就不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真是适合抓突然的杂波

网友:
楼主请不要把伪装的“286”和多核相提并论!不是一个等级的产品,DPO和DSO的区别相信楼主应该知道....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DPO2014吧,出来已经很久啦,技术上面比较成熟点;而DSO2014刚刚出来,上次试了一手,感觉BUG比较多,很多问题都没有考虑到。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请不要把伪装的“286”和多核相提并论!不是一个等级的产品,dpo和dso的区别相信楼主应该知道....呵呵

不懂,请明示。

网友:
我的DPO2024用起来还可以,就是相应不如那台老的安捷伦54641D,还有一点DOP2000系列的屏幕分辨率为480*234,显示比较粗糙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的dpo2024用起来还可以,就是相应不如那台老的安捷伦54641d,还有一点dop2000系列的屏幕分辨率为480*234,显示比较粗糙
54641好贵啊,前段时间看二手的A都要4k5.... 忍了
-----------
哦,搞错了,那是21A的价格, 二手41D估计要1w2-1w5

网友:
记得在网上看到过泰克MSO2000 PK 安捷伦MSO2000对比视频,综合来说好像还是比较倾向于TEK,就是看了这个选择了TEK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3OTMyOTYw.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3OTM0ODMy.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3OTM2Mjky.html

楼主(2011-12-28):
入手DPO2014,用下来不错。就是开机时间太长

网友:
用过安捷伦的就不用泰克的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查了一下,dsox2014   波形捕获率:50000(wfms/s)
似乎这个参数比dpo2014高。
但存储深度比 dpo2014小太多了。

主要是dsox2014的价格比dpo2014的还贵。不清楚是因为a的牌子响呢,还是真性能好。 dsox3000系列确实性能要比2000好很多,可价格也贵1万多呢。 dsox3014  报价27000,几乎是2倍的dpo2014了。  真是一份价格一份货呀。

熟悉的兄弟指点一下迷津。是不是dpo2014要好于dsox2014. 谢谢了

从外观和指标上看,dsox2000应该是从dsox3000降级来的,我猜测他们的硬件配置是一样的,是Agilent为了打中低端的市场的产物,成本应该不低。
TEK不论是TDS2000或DPO2000都是直接针对中低端设计的,我相信成本上会更有优势。DPO2000以前卖得贵是因为没竞争,DSOX2000一出就立刻降价,所以还是要谢谢Agilent。
感觉Agilent的策略是用dsox2000去打tds2000,dsox3000去打dpo2000,性能上有优势,价格上没优势(Tek降价之后)。如果dsox2000和dpo2000比,则性能价格都没优势

网友(2012-01-30):
我觉得泰克是拿DPO2000打安捷伦DSO2000  DPO3000打DSO3000 技术参数上泰克明显有优势 价格相差不大!
经济充裕的建议入手泰克的产品,用过才知道,泰克和安捷伦同一档次的产品在硬件上一比,结果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