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口仿真器出错:高手帮我看一下是不是我的并口坏了

楼主(2011-08-01):
下载程序时出现现象
下载时出现的错误提示是
“Fatal error:Failed to initialize.
Check if hardware connected.
Check if drivers are installed.
Try to restart the computer.
Tools using the patallel port are not supported on Windows Vista
Session aborted!”

使用并口仿真器,而且后来我试了一下不接仿真器也是这种报错,不知道谁能解释一下,硬件里并口驱动等都是好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没有找到目标板,可能是你仿真的430板子的问题,或者接口问题。测量一下接口,或者换个板子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遇到过好多次这种问题  一般就是关了430板子电源拔了仿真器重新连接就好了 有的时候还需要重新启动电脑  具体由什么问题造成的我就不大清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遇到过好多次这种问题  一般就是关了430板子电源拔了仿真器重新连接就好了 有的时候还需要重新启动电脑  具体由什么问题造成的我就不大清楚了

我的也是,而且现在碰到个问题 在本人机器上就是一直报错,换了个低配的一体机就没问题了。是在搞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