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理论知识,关于运放,会一直提问,希望高手解答!~

楼主(2011-08-01):
最近在做运放类的东西,感觉会碰到很多问题,芯片手册上也有些不懂的东西,贴出来希望高手解答。

////////////2011.8.1-09:33//////////////////
问题一:对于电流型运放,放大倍数到底是怎么决定的,个人感觉不是很准确的决定于Rf和Rg,举个例子,如图:

照图中推荐的数据,莫非GAIN=(Rf+Rg)/Rg,还有就是我在更换Rf试图改变增益的时候发现Rf太小,会出现震荡现象,Rf太大,增益随着输入的增加而呈现抛物线 变化,也就是先小后大再小。还有就是上图右边表格里的负一负五等放大倍数是接成反向放大情况吧?
另附一个小问题:Noninverting Gain是反向放大的意思吧~

/////////////2011.8.1-09:33//////////////////
问题二:在参考手册里看到gain-setting resistors是不是增益设置电阻的意思,是不是就是Rf和Rg,feedback resistor是不是反馈电阻的意思,就是Rf?本人愚昧,望解答。谢谢~

网友:
两点意见:

1、查一下手册:看一下输入范围是多少,理论上输入范围可以等于电源供电范围,但实际上会有偏差,看看你的信号输入是否达到
运放的最小输入。
2、增益增大时会出现抛物线变化,交流的话看一下输出波形是否已经失真,切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波形没有失真,这个运放不是规对轨的,我现在的问题是10DB增益,在信号到达10Mhz,14VPP的时候信号开始出现跳动,电路图如上,PSB布局参考TI官网的设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中~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运放摆率带宽限制吧?运放标称的带宽是Gain为1时的

网友(2011-11-15):
回复 网友B:

LZ的问题很好,我也想多了解这些基础知识,MARK一下,方便查看
另外LZ要是明白了,记得上来说一下,把贴子收个尾,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