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求证一个固定IP的问题,这次连我也被难倒啦。

楼主(2011-08-01):
首先说说我的现状吧:

网络:移动光纤(gpon)到户,固定ip,无路由器这玩意。
主机:xp系统,PT专用,我任何杀毒软件和防火墙(从来没用过)。

故障:1、在电信的网络里经常ping不通这个ip(甚至ping不通这个ip的网关),但我上www.ip138.com显示的ip为自己固定ip。
      2、用电驴测试,我是一个连接电驴测试网页显示我自己的ip是一个随机IP。
      3、PT上显示我的链接状态为否,这表明我是是内网。但是我前段时间一直可以在公网用win的远程协助(mstsc)连接的。

混PT大家都懂的:内网的上传很尴尬啊,没上传就没法混PT啊,独立IP,木有路由,怎么会成为内网用户么?难倒移动光纤和教育网一样?

忘此方面的达人能来解惑。

网友:
PT是啊哈?

网友:
我们这里的移动无自有光纤,借的网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PT的意思是私用种子服务器。

就是私人bt。你可以google一下。

网友:
或许人家就是封了P2P的。光纤固定IP给你挂PT,天底下哪有这么爽的事情。

网友:
如果是电驴内部内网已经没有关系了。有UDP, 模糊协议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会吧,我感觉类似教育网,我变成了内网IP,现在基本上不影响下载速度,就是上传不是很快。

还有我连出去的是加密协议,不太可能被封的,其实证明也没有被封。

会不会像教育网,该如何证明?

网友:
CMD下好像有命令可以跟踪你的包经过了哪些路由,试下?
移动的固定网络貌似就是原来铁通的,我用得简单是蛋疼啊。如果不是免费我早就不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试过啦,tracert下全星号,所以我测地没辙啦。

比如我的是下载电脑是A,比如我的电脑电脑是B,在b上tracert a是全星号啊。

如果在A上tracert出去好像没什么用。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tracert www.sina.com

Tracing route to wwwus.sina.com [12.130.132.30]
over a maximum of 30 hops:

  1     4 ms     1 ms     1 ms  120.199.??.??  (为了隐藏自己故意修改的,这个ip是我的网关,正确的)
  2     5 ms     2 ms     6 ms  221.131.195.81
  3     4 ms     6 ms     3 ms  211.138.129.53
  4     4 ms     1 ms    59 ms  221.176.20.229
  5     9 ms     8 ms     7 ms  221.176.25.153
  6    10 ms    10 ms     7 ms  211.136.2.225
  7     8 ms    10 ms    11 ms  221.176.17.50
  8    10 ms     9 ms     7 ms  221.176.17.62
  9   147 ms   147 ms   147 ms  211.136.5.134
10   144 ms   147 ms   145 ms  12.86.240.53
11   165 ms   164 ms     *     cr83.la2ca.ip.att.net [12.122.128.90]
12     *      159 ms   157 ms  cr1.la2ca.ip.att.net [12.123.30.110]
13     *        *        *     Request timed out.
14   157 ms   158 ms   156 ms  12.122.137.145
15   152 ms   155 ms     *     12-122-254-246.attens.net [12.122.254.246]
16   161 ms   161 ms   160 ms  mdf001c7613r0004-tge-12-1.sjc1.attens.net [12.13
0.128.174]
17   155 ms     *        *     12.130.132.30
18   159 ms   157 ms   160 ms  12.130.132.30

Trace complete.

看上去也是没错啊

网友:
你那星号是时间不是IP吧?
IP也星号?这么神奇?上个图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是时间,不是IP。昨天的情况我现在模拟不出来啦。

网友:
移动宽带就是以前的铁通吧,线路出口比较小,BT可能会被封的,既然你可以用远程协助,那么把BT端口改为3389试试(记得停止远程协助服务)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现在是时间,不是ip。昨天的情况我现在模拟不出来啦。

看下那些路径上的服务器有没有对你动手动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那星号是时间不是ip吧?
ip也星号?这么神奇?上个图看下?

应该是一屏幕的* * * Request timed out.

网友:
lz,好像icmp不是一个可靠的协议。现在许多网关都拒绝远端来的ping包。

另外,许多新型网管采用的是流量控制的策略,一旦发现你的主机上传流量过大会采取丢包限流量措施。

楼主:
回复 网友E:

1、一般都不限速,这个我可以确定,包带宽的业务都不会再限速的。
2、我的下载速度是正常的。
3、上传有时候不太正常。

网友:
"网络:移动光纤(gpon)到户,固定ip,无路由器这玩意。"

俺4M的,光纤也不是到户,只是到交换机,然后铜缆到户。IP是每次路由器掉电,或者上级设备出问题时重新分配的。

俺的电骡一般是上传限速到50K,如果不限制,会达到接近400K。

楼主这个....无线的,还想固定IP?哪儿来那么多固定IP给个人用户?IPV4都用光了。

下载正常,上传有时候不正常,不知是上传到哪里,这可能与服务器有关。
另外就是,你的无线设备接收灵敏度够,但发射功率不够或者无线传输链路质量不好。适当改善下环境吧。

比较怀疑是无线基站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F:

应该是移动的固网。运营商洗牌后,电信拿了移动牌照,移动联通也拿到了固网牌照,都在互相抢地盘了。我们公司现在就在用联通的固话。
不过固定IP倒是不常见,可能地方政策不同吧,反正广州电信PON有钱也拿不到固定IP,要拿固定IP得一大堆审批手续。

网友:
问题1的问题,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铁通网络路由的问题,也就是到你的固定IP的路由是不稳定的,甚至是错误的路由

我们公司的网站托管在联通网络的机房,公司的宽带是铁通的,之前就发生过从铁通网络无法访问的事情,后来投诉过才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说了是光纤到户,就是Gpon到户,不是无线,同一台电脑,我用电信的就正常,移动的就不正常。

回复 网友G:

如果是路由错误,我用电信的电脑可以远程登录移动的。

也就是telnet IP 3389   正常  3389为windows远程登录端口

同理:telnet IP 55555  正常  55555为BT开放的固定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