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的各个中间件架构和用户程序也是这种RTOS模式?

楼主(2011-08-01):
首先,GUI,FS,LWIP等中间件模块,以及上层的用户程序,都是可以不用OS裸奔的,都可以放在一个大循环while(1)里面;

1.那么上了OS后,各个中间件,也还是放在各自的一个单独的任务的大循环中;同时,用户程序,也是放在这个任务中写(例如UCGUI和其用户程序都是放在一个任务中);RTT的中间件和用户程序也是这种架构么?

2. 说得更详细一点,这个模式,各个中间件还是要单独和物理接口直接操作的(例如GUI直接操作STM32的FSMC),只是各个中间件任务被OS并行调度而已;而并不是,OS直接覆盖了所有物理接口,中间件通过OS来间接操作物理接口的。RTT是否也只是并行调度各个中间件?

网友:
RTT使用了Device的概念

楼主:
device-----------
那就是说,是RTT覆盖了物理接口,中间件都只和RTT通信?

网友:
看得不是太明白,在RTT中,各个组件可以是一些函数、库的集合,例如文件系统,也可以是运行过程中的线程,例如shell、GUI、lwip。

在RTT中,尽量试图做到,上层组件与底层硬件是完全无关,即换一个其他的硬件上层组件也能够良好工作。

楼主:
谢谢FFXZ百忙中回复

其实问题就一个:
例如RTGUI,举个例子,基于STM32,那么RTGUI是否要直接操作底层的FSMC这种物理接口?

还是RTT内核来操作FSMC,RTGUI只是操作RTT一些内核接口函数,并不直接操作物理接口?

网友:
RTT向上层提供一个graphic的驱动接口,GUI只需要操作这个接口就可以了,至于这个接口下的硬件是什么样的,应该如何配置、处理都与GUI无关。

这个graphic驱动接口是一组API(在标准的RTT设备驱动接口上再加了几个API),至于这组API最终的实现是直接操作到硬件底层还是硬件驱动上采用线程来并行管理,都是由硬件驱动自己负责实现。GUI这边只会面向这些设备驱动API,不会关心底层是如何实现。

这些也体现在RTT上的各个组件,所以使用RTT的用户才会发现,在RTT上的应用,编写一遍以后,当换一个平台,上层居然不需要修改任何代码,这就是RTT所带来的便携性、可移植性。

楼主:
谢谢FFXZ,明白了。

那RTT的方式是内核才与底层硬件直接关联;而中间件和上层软件不直接操作底层硬件...

内核和底层硬件之间,那就存在一个类似于BSP的东东了吧,有了这个BSP,那就在任何平台上都能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