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与6455 EMIF接口的CAN芯片

楼主(2011-08-01):
求适合与6455 EMIF接口的CAN芯片!

网友:
EMIF接口,也就是总线型呗

用的多的SJA1000吧,总线型,资料也挺多

还可以考虑用MCP2515(MCP2551),这个可以接在McBSP口上的

楼主:
SJA1000 shi shuju/dizhi zongxian fuyong de,bu neng jie emif.
xuan yong le MCP2515,spi jiekou de

网友(2011-10-26):
LS的输入法软件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