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点阵 移动显示 移动的下一刻怎么会有有“拖尾现象”。。求大虾解释

楼主(2011-08-01):
数字2(向左移动1) (原文件名:1.jpg)

2的后面莫名的显示了 (向左移动2) (原文件名:2.jpg)

(向左移动3) (原文件名:3.jpg)

网友:
输出新的字形码前,关闭位选。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1楼正解

网友:
1楼正解。。。

网友:
残影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移动的时候是看不出 有拖尾的

上面的图是 仿真单步执行才出现的  是不是属于正常现象?

还有个问题 麻烦再您下!

就是关于16*16的。怎么将4片8*8连接起来。  有在论坛上看到关于这个提问的回答。

00 01
10 11
说是将00 和01的行连接起来;10 和11的行连接起来;
00 和10的列连接起来;01 和11的列连接起来
下面是我仿真连的图。可是00与10显示的和   01与11显示的是一样的。不知该怎么连接??请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面是74hc595
左下是138

网友(2012-05-15):
直接消影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