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放弃了GPS给时钟校时的尝试了

楼主(2011-08-01):
买了几个c3-470c,之前也买过其它几款GPS,232/TTL/USB口的都有。一直想用这个GPS给出的GPRMC报文里面的时间给DS1302校对时间。几次尝试,特别是编程上实现了每10分钟自动视GPS钟源而校对时间的功能。而且,很容易改为0点/10点/20点三次校对时间。校对点选择妥当不会引进大的超过1秒的误差。

最后让我放弃的,是GPS在室内环境下不够稳定,因为信号不好。GPS处于“定位”态,没有问题;但是一旦处于“导航”态,很难把握钟源,即便监测GPGSV报文,看到比如3颗以上卫星,也不能确保不读到错时。虽然可以利用蓝牙接口将蓝牙gps模块与系统相连,供电问题比较讨厌.........成本也是个问题。

所以,开始转向找稳定钟源了。铷钟便宜的才100CNY。贵的32.768K晶体也有数百元的。其实本站卖的5ppm的晶体似乎也不错。

虽说GPS的这项应用没有搞成,但是也还是希望自己给各位作个前车吧。

网友:
一般不用gprmc语句来校时,而是用秒脉冲输出,即使用语句最好使用GPZDA语句

网友:
两个方案:
1.用外接有源天线
2.模块丢室外,用RS485送回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C3-470C没有PPS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不用gprmc语句来校时,而是用秒脉冲输出,即使用语句最好使用gpzda语句

其实我用GPS模块最主要还是取得一个非常粗糙的经纬度,精度达到度就够了。所以一直关注GPRMC。另外对GPS的更多报文缺乏足够了解,也不太想费力气跟模块对话。我一直以来的接法都是串口只接RX,TX悬空。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两个方案:
1.用外接有源天线
2.模块丢室外,用rs485送回来

成本高,电源等等也麻烦。本来我的这个想法是用来做民用品的,要考虑用户的运用难度。

网友:
485成本不高吧,10来米距离用3类或5类双绞线带供电出去,花不了几个钱啊。

网友:
做过GPS给英制电波钟授时,计划用太阳能.
用本地时钟1302定时提前启动GPS,定位后等时间翻转到59秒,利用PPS触发,发射授时信号.
授时是可以,但耗电是个大问题. 这玩意儿得全天开着,我那GPS 100多mA的电流,哪里扛得住.

楼主:
回复 网友B:
485成本不高吧,10来米距离用3类或5类双绞线带供电出去,花不了几个钱啊。

主要是用户安装操作不便。原来我考虑过用蓝牙两边独立供电,也因为怕麻烦而放弃。其实这个想法最初就是打算弄个不需要对表的时钟,一旦装设麻烦就失去意义了。
不过你的这个用网络电缆的方法我倒是在DS18B20测温度时采用过,实用且廉价。

回复 网友C:
做过gps给英制电波钟授时,计划用太阳能.
用本地时钟1302定时提前启动gps,定位后等时间翻转到59秒,利用pps触发,发射授时信号.
授时是可以,但耗电是个大问题. 这玩意儿得全天开着,我那gps 100多ma的电流,哪里扛得住.

呵呵,你都用了电波钟了,何苦再借助GPS授时给别人?弄个大点的太阳能电池,给毫瓦级发射机和电波钟供电,FM波段不就可以了?

哦,你不会是在没有电波钟的国家(地区)自己搞出来授时吧?那就要上铷钟,GPS每天开一次,电源要百瓦级了。连同设备和室外机箱与安装费,成本万元级即可。只是覆盖太小,半径1公里?呵呵。

网友:
天线外置才是正道亚 :)

网友:
楼主这个主要是要把GPS放在信号好的位置就行。
电波钟也可以,不行就两个一起上。
有CDMA手机也可以用CMDA手机的时钟,与GPS的时钟是同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这个主要是要把gps放在信号好的位置就行。
电波钟也可以,不行就两个一起上。
有cdma手机也可以用cmda手机的时钟,与gps的时钟是同步的。

如果不是有成为产品的前景,只是个人玩,自然可以找个合适的房间,合适的位置,一般临窗。我采用过LCD/三基色LED闪光/语音播报实现时钟。

其实不钻GPS这个技术牛角尖有极大好处:不就是取得较准确的时钟吗?何苦在一棵树上吊死?比如一个几年后就能流行的产品,就是能上网的时钟。这东西就是个成本问题,技术上难度不十分大。现在谁动手搞成完备产品,说不定几年后就小发一笔。

网友:
电波钟比较适合你,模块不过10多元,自己写个解码程序,本坛有现成的。
但也是受地域限制,过了四川往西就不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自己玩
电波钟是英制的,国内没法用.自己玩,只给自家的钟授时

网友:
470我没有,只有370,感觉不怎么满意。最近弄到两个电子狗,天工方案的,感觉收星很厉害,简单试了下好像不管在室内各个角落都能授时,有空我再认真测试下,如果能证实,实用性估计会高些。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波钟比较适合你,模块不过10多元,自己写个解码程序,本坛有现成的。
但也是受地域限制,过了四川往西就不行了。

买了,带磁棒.但是电源什么的要求苛刻,也没法集成,就放一边了.而且,GPS信号不好的地方,电波钟信号也不怎么样.......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E:
自己玩
电波钟是英制的,国内没法用.自己玩,只给自家的钟授时

自己仿造编码?比较有趣.自己家玩,那就不必太阳能了.网线拉出去30米,弄个24伏电源供电,远端弄个dc-dc降压。如果能发展几个接收你信号的邻居,乐趣更大。

补充:你居然能发射长波信号?天线怎么说也要几十米吧?忽然想起来,长波自己发不那么简单。不知道磁棒天线能发几毫瓦功率.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电波钟比较适合你,模块不过10多元,自己写个解码程序,本坛有现成的。
但也是受地域限制,过了四川往西就不行了。
买了,带磁棒.但是电源什么的要求苛刻,也没法集成,就放一边了.而且,gps信号不好的地方,电波钟信号也不怎么样.......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E:
自己玩
电波钟是英制的,国内没法用.自己玩,只给自家的钟授时
---------------------------------------------------......
用的一段熟料线, 用LC谐振的,距离很短。

网友:
方法错误,不是GPS的问题,上面已经有同学指出了。
时钟精确校时:目前民用唯一方法就是GPS秒脉冲,一般GPS模块都有这个PPS脚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F:

呵呵,谢谢教导。

不是GPS的问题,而是建筑物遮挡GPS信号的问题。民用钟表,可能放置在室内各种位置上。而且,时间精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全自动”,不必人的干涉。

请学会从用户角度出发看问题,否则永为拉车的货,不晓得看路。

网友:
用电波表

网友:
回复 网友G:
天线外置才是正道亚 :)

对呀,为什么不把GPS天线单独接到室外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不用gprmc语句来校时,而是用秒脉冲输出,即使用语句最好使用gpzda语句

为什么不能用GPRMC来校时?

网友:
铷钟没有那么便宜,淘宝上的二手,不知道是那个年代,卖100左右,全新的铷钟价格差不多2万左右,另外铷钟功耗是24V/0.7A,算一下一年要用多少电。另外GPS授时要使用室外的麻姑天线,还有专业的授时GPS模块,价格1000附近,而不是用普通GPS模块。

网友:
U-BLOX 5T就是专门用来做授时用的

楼主:
上面各位,我想我已经把这个事情表述清楚了:我打算尝试一下民用(家用)钟表长期不用人干预就保持走时准确的一种方法,即GPS校对民用钟表。我最初打算是这个民用钟表出现分钟级误差时能够自动校正过来。
我做到了。
但是由于GPS信号在室内环境不稳定不可靠,也由于各种补救措施都很麻烦,无论拉天线出去,无论蓝牙,无论换电波钟等等,都有弊端。其实我真正担心的是,竞争性的授时技术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廉价地用在民用钟表上:比如wifi接入互联网,获得网络授时。那时钟表就不需要人工调整了。
那么,现在走的这条路就从根本上失去意义了。所以我尽早选择放弃尝试。

各位,你若是顾客,你愿意花多少钱,买一个需要拉电缆并在室外固定一个什么装置,只为不必对时的钟表?其实你还可以把这个东西与风向标、温度计乃至雨量计结合,来增加安装之后的使用价值。但是大众会有多高比例接受这样的产品?
请考虑一些技术和经济都非常有竞争力的方案。如有这样的方案出现,我们就给中国电子行业作出贡献了。当然,你若感觉你自己能够独立抢占市场,也可以独自开发你的产品。咱们拭目以待。

网友:
变电站都是gps对时的啊,照你这么说,不是没法做了哦

网友:
回复 网友H:
变电站都是gps对时的啊,照你这么说,不是没法做了哦

lz的应用场合不一样   他想做的是民用 (室内)

变电站 完全可以拉一个GPS天线在外面的

GPS 只要不是一直没信号就行。

两次校表间隔大于1小时了  只要有信号就开始对表,然后重新计时。

这个1小时可以修改为1天 。一般民用表 走一天也差不了多少吧

网友:
回复 网友H:
变电站都是gps对时的啊,照你这么说,不是没法做了哦

专业授时GPS用的是高增益室外天线,除了可以输出1us级精度的PPS信号,还可以输出10kHz和10MHz的参考频率。
而LZ的是普通定位用GPS,连PPS信号都没有,所以只能靠GPRMC来做简单的对时,精度只有100ms级。当然,整体价格的差别和精度差别是一个数量级的。

回复 网友E:

用电波钟吧,只要不是附近有中频大功率干扰源,BPC在中国发达地区的覆盖还是可以的,北部沿海地区还可以收到JJY的。

网友:
我给楼主说了电波表的事,但他貌似没能理解。
100块买个CDMA手机,不用插卡也能自动与网络时间同步。那个网络时间就是GPS时间。

网友:
我这边有在做GPS同步铷钟系统,有兴趣的话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
看了以上几位讨论的问题,我再与大家交流一下

民用GPS时钟同步(授时)不是很难作的,换一种方式更简单.
我的第一手实践经验是:我用的是早期的天宝SQ GPS模块,
该GPS模块在收到1颗以上的卫星信号以后,可以输出准确的UTC日期时间数据的,输出的数据是$GPZDA,
当拔下GPS天线后或失去卫星信号(进入到室内,信号严重不好),
不断电状态下,该GPS模块可以继续输出日期时钟数据$GPZDA,
GPS模块串口输出的$GPZDA数据会1秒输出1次,相当于石英手表的走时精度,
走时精度依靠的是GPS模块内的晶振提供的内部时钟,输出的数据是$GPZDA,

例如: $GPZDA,230502.46,21,07,2010,,*65
其数据内容为:23时5分2.46秒,21日7月2010年

如果你的GPS模块没有$GPZDA数据输出功能,在失去GPS卫星信号后,就不会继续输出时间日期数据,

我的实验过程是:
用早期的天宝SQ GPS模块,我在GPS模块在收到1颗以上的卫星信号以后,长时间拔掉天线,
用GPS监控软件读取时间日期数据,确认GPS模块是可以输出比较准确的UTC时间数据的,24小时误差小于1秒,实际是0.5秒左右,
与本地调频广播报时音比较,误差小于1秒。

核心提示:天宝SQ GPS模块就是具有自动校时功能的时钟模块,输出的数据是$GPZDA格式,不需要DS1302时钟芯片了.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29226&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dianzi_zhong&bbs_id=9999

网友:
回复 网友I:
请问 是在做 GPS驯服铷钟么? 有兴趣一起讨论吗? 扣扣:衣衣溜巴衣衣溜溜巴

网友(2011-09-15):
你可以加入PS202传感器信号检测及数字处理接口电路,该电路内置稳压电源及内部时钟,时间内采集多个传感器信号

网友(2013-03-21):
CDMA是个不错的时间方式

网友:
既然标准时间从GPS取得了,做个译码显示直接用就得了。

网友:
我也打算做个这个东西玩。
想问下那个室外天线很麻烦吗?我还以为随便拉根线出去就差不多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