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103VC,使用SW调试,RT-thread操作系统,在中断程序中设断点会引发Hard fault,为

楼主(2011-08-01):
如题,在用SWD调试时,任一中断程序中设置一断点,当进入该中断后再运行,必然会引发hard fault,如果不在中断中设置断点,就不会有问题,能正常处理中断。hard fault时观察RTT打印出的寄存器值,pc的值每次都不太相同,没有找到线索,不知是何原因?请教!

网友:
这个可能是与Cortex-M3这种中断异常方式的上下文切换有关。

楼主:
谢谢,目前只能另想办法调试中断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