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哪位能看一下,dsp在线仿真运行一会出现这个错误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楼主(2011-08-01):
Trouble Halting Target CPU: Error 0x00000020/-1166 Error during: Execution,  Lost processor clock. Device may be operating in a low-power mode.  Do you want to bring it out of this mode?
Trouble Halting Target CPU: Error 0x00000022/-2140 Error during: Memory, Execution,  Cannot access memory address at 0x00000800

楼主:
回复 楼主:

大家都没遇到过吗?

网友(2011-09-06):
回复 楼主:
cpu型号?仿真器是什么?硬件有没有问题?您提供的信息太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dsp 2812 ,仿真器是XDS510

网友(2011-10-11):
JTAG没接触好?

网友:
运行时连接失败,需要断开连接,重新上电,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