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BIOS 时间经常复原

楼主(2011-08-01):
Dell N4010 BIOS 时间经常复原,更换了BIOS电池还是不行,也没有查到毒,接外接电源时即使关机,时间也不会重置,但是一旦外接电源没电,就重置了。请教高手帮忙。

网友:
BIOS电池供电电路有问题吧?

楼主:
不晓得,因为用了一年多没有问题,最近才出的问题?请问BIOS供电电路出问题怎么排查呢?

网友:
用酒精清洗一下主板的CMOS芯片附近及电池座。注意不是BIOS芯片。

网友:
电池没电了吧,我的ibm没电了每次都复原,开机从设才能启动

楼主:
呵呵,换了电池了。按大胡子的方法洗一下。

网友:
注意CMOS与BIOS是不同的两个芯片。

楼主:
大胡子这招果然好用,洗过之后到目前是好的,继续跟进,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