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路高手,一个工作于宽温度范围的PCB如何密封?-45度到+75度

楼主(2011-08-01):
现有一套电路需要工作于青海,据说那边温差大,低温的时候可以到-45度,高温可以到75度左右,现在想用类似环氧树脂来密封核心电路板。

有几个担心的问题是:胶水本身随温度的伸缩性可能会对电路板上的元件带来损伤

胶水本身的固话是否也会带来应力损伤。

请大家帮忙出个主意,有没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自然环境温度变化没有那么大吧,可能是特殊环境 。
不知成本有没要求,做个隔热小盒子,用两片电子制冷片高温制冷,低温制热。

网友:
推荐你个

705硅胶~~~~

透明,弹性大

温度~~~低温没试验过~~~

我们用在壳体的缝隙灌装~~~

还行~~~

楼主:
1楼的方法有点麻烦了,现在就只是想找个合适的胶来密封。

网友:
推荐两种方案:
1、灌硅胶 整体灌或填缝隙
2、共性覆膜

网友:
抄一段,俺也学习学习:

703硅胶、704硅胶、705硅胶产品性能

这类胶呈中性,基本无毒、无腐蚀、无环境污染、具有良好的耐高低温性(-60℃ ~+250℃ )、耐老化、耐臭氧、耐电弧电晕、耐紫外线、耐一般化学试剂、电绝缘性能好,使用寿命长等特性。并有优良的耐高压电绝缘性;强力的粘接力和附着力;较高的伸长率低收缩性,胶体富有弹性和韧性;卓越的耐候抗老化性,能长期工作在水、油、臭氧、强磁高压、紫外辐射及风吹雨淋等恶劣环境之中。而且稀稠度和固化速度可调节,粘结牢度、耐油性、耐水性、耐沸水性特别好,一次灌注时固化深度可达8~12mm,固化时不产生气泡等优点,还可特制成半透明型、阻燃型、导热型、耐油型、高强不流型、特稀型等品种供用户选择。而且具备硅酮产品的优异性能。如:使用方便、固化速度快、工艺性能好,特别适用于流水线生产用胶、工效高、应用范围广等。本类型胶大多可用作绝缘保护涂层、小型元器件、仪器仪表、家用电器、汽车电器等的粘结、灌注、密封、涂敷、保护及固定电线电缆、电源接头的防潮绝缘保护,各种标牌的防震防潮粘结。机械、化工设备法兰盘的密封,螺纹管道、螺钉的密封。粘结力强。耐水性好的胶,多用于水下仪器防潮防水,海底电缆的密封,小型电机磁瓦与外壳的粘结,高压包、变压器在灌封环氧前的表面涂复,太阳能电池元件的密封,雷达天线防水表涂,仪器仪表外壳密封,及其它需粘牢、防水的场合。耐温性好,可在-50℃—+250℃下长期使用,特殊品种可耐温300℃以上;耐寒性能—60℃下长期保持良好的弹性体;耐气候性优异,由于硅橡胶主链上没有双键,对臭氧、紫外线的作用是稳定的。硅橡胶具有好的耐热性,可在150度下几乎永远使用而无性能变化;可在200度下长期使用;在350度下亦可使用一段时间。

楼主:
花生大哥,你提到的这个硅胶,貌似是导热的啊

网友:
加温不行了这样工作温度15-75

网友:
密封了,温度还是变化比较大啊。密封了能起作用?

楼主:
顶一顶,看看是否有高手来指点一下。

网友:
温差没这么夸张吧。我们做的车载电子,温度要求是-30到+85度,都不用做PCB保护的。只要不是湿度大,元件的工作温度合适的话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楼主:
主要是因为板子上有高精密的传感器,为了保证传感器的精度,尽可能的希望降低板子工作的温度范围,但是周围环境的温差较大。据甲方说最低的时候可能会达到-50度,高温至少会大于40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靠保温隔热,密封是否能够达到这个要求?这方面的项目做的比较少,没有相关经验,心里有些不踏实,所以求助高手。

网友:
现在看来,70X系列的硅胶应该能胜任

网友:
回复 楼主:

环氧树脂挺好的啊 我以前就灌过板子 对板子没什么影响啊 但是青海的环境比较恶劣,还真是不好说,最好做下试验 可以将灌完的板子放在冰箱里 和比较的热的地方试运行一下 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别的胶,就算导热性差,设备内部温度也很快接近环境温度。

你可以先做样品测试下,顺便加上感温元件,能记录下最高、最低温度更好。
你那个甲方说的低到-50度,可能几十年都碰不到一次吧?

中国最冷的地方是哪儿?也没到过-50度吧?

如果真能地到-40 -50度,啥胶也没用,看器件的性能了。
实在没法子,只好自加热了。零上的温度倒是不用太担心。除非你的设备自身发热很高。

楼主:
谢谢花生大侠的建议!照你说的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