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雕刻机x轴的惯性负载和摩擦负载如何计算?

楼主(2011-08-01):
找到一篇文章其中:

2、静力矩的选择
    步进电机的动态力矩一下子很难确定,我们往往先确定电机的静力矩。静力矩选择的依据是电机工作的负载,而负载可分为惯性负载和摩擦负载二种。单一的惯性负载和单一的摩擦负载是不存在的。直接起动时(一般由低速)时二种负载均要考虑,加速起动时主要考虑惯性负载,恒速运行进只要考虑摩擦负载。一般情况下,静力矩应为摩擦负载的2-3倍内好,静力矩一旦选定,电机的机座及长度便能确定下来(几何尺寸)

请问:“惯性负载和摩擦负载”如何计算呢?谢谢你的答复。

网友:
惯性负载和摩擦负载应该没有精确的计算方法,系数肯定是一个范围,不同的人组装的、使用不同的润滑,螺丝张紧力的不同等等都会影响摩擦力的大小,而惯性负载则和你的机器的材质大小都有关系,因此应在机械零件安装好后实际测一下,即使有公式,那些边界条件也不好确定。阿莫的1号机用42电机,2号机用57电机,你应该大致有个数了。你组装的机构(雕刻机)应该用手能拧动的,而电机一般是用手捏不停地。我没有回答如何计算,算是答非所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