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Halt模式下,設置的方波還能正常輸出嗎?

楼主(2011-08-01):
9212,設置的方波輸出,進入Halt模式下後,還能正常輸出嗎?
查了好久沒有查到結果,本想寫個程序試一下,又怕不穩定,所以請教高手。

网友:
HALT模式下系统时钟和外部硬件时钟是不停止的,所以还可以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在HALT模式下,H1方波输出,会产生看门狗复位
将总中断DI();都还会复位

网友:
看门狗的时钟是一个独立的内部低速时钟,所以HALT模式下,看门狗还在跑。
你可以将它关掉,后者定时唤醒清一下。
看门狗复位中断是不可屏蔽的,只能在选项字节里面设置关掉。

网友:
如果不需要看门狗,
在程序初始化的时候将看门够状态寄存器标志位disable,
然后再试试,应该没什么问题
顺便说一句,瑞萨单片机分支好冷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