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BYGH306步进电机能带动15公斤重的移动装置吗?

楼主(2011-08-01):
“15公斤重的移动装置”就是Z轴的上下装置,包括主轴,电机,上下机构等。57BYGH306的静转矩是1.5N.M。还不会根据移动装置计算电机的转矩,所以问一下实际使用过的网友,你的电机是什么参数带多重的装置。谢谢。

网友:
行程换力量

网友:
根据我仅存的高中知识

假设用丝杆,螺距5mm,100%效率。假设电机转动时的力矩也是1.5N。m
那么电机转一周做工1.5*2∏(N.m即J)
丝杆做功F*0.005(J),
能量守衡二者相等解出 F=1.5*2*∏/0.005=1885N,超过180kg

我很怀疑我的算法,算出来很大啊。

网友:
比如1605的丝杠,相当于减速3倍
如果丝杠上的同步轮直径20

电机每牛可以拉动:(100/2)*3=150N约15公斤

你的电机标称1.5N,但是是静扭矩,转起来就完了,所以建议至少加1:2的减速.

网友:
我们一般是这样算的
  你的电机标称1.5N*M

  如果用1605,100%效率  则1.5*200(1000/5)=300N(力)=30KGF;(垂直)

所以理论上可以吊起30Kg的物体,当然这没有算加速、摩擦等因素

网友:
这种情况下,可以选择用弹簧等悬挂装置先预平衡掉一部分重量。这在很多商用机械中是有章可循的。

只要适当选择弹性系数和Z的行程,你的57电机应该能购胜任。

网友:
转一个
http://www.jxcad.com.cn/topic_560255.html
滚珠丝杠副的转矩

10.1 理论动态预紧转矩Tpo:有预加载荷的滚珠丝杠副,在没有外加载荷的情况下,丝杠与螺母相对连续转动所需力矩(不包含螺母两端密封件的摩擦力矩)

Tpo=10-3*(Fp*Ph/2π)*[(1-η2)/η] (N*m) (公式10)

Fp-轴向预加载荷(N)
Ph-导程(mm)
η-传动效率
精度:1.2级取η=0.95,3.4级取η=0.9,5.7.10级取η=0.85

10.2 最大动态预紧转矩Tpmax:丝杠与螺母相对连续转动时,实际动态预紧矩以理论动态预紧转矩为中心上下波动,允许的波动范围ΔTp称动态预紧转矩公差,ΔTp见国家标准GB/T17857.3-1998,“滚珠丝杠副的验收条件和验收检验”。见附表2续E12。

Tpmax=Tpo×(1+ΔTp)(N*m)(公式11)

10.3 正传动转矩

将回转运动转变为直线运动称正传动。

Ta=10-3* FaPh/2πη1(N*m)(公式12)
~~~~~~~~~~~~~~~~~~~~~~~~~~~~~~~~~应该用这个公式,假设η1=1,则和2楼的结果一致

Ta-加在滚珠丝杠副上的驱动力矩
η1-正传动效率
Fa-滚珠丝杠副承受的轴向载荷(N)

10.4 逆传动转矩

将直线运动转化为回转运动称为逆传动。

Tb=10-3* FaPh*η2/2π(N*m)(公式13)

Tb-加在滚珠丝杠副上防逆转动的力矩
η2-逆传动的效率(0.90-0.85)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15公斤重的移动装置”就是z轴的上下装置,包括主轴,电机,上下机构等。57bygh306的静转矩是1.5n.m。还不会根据移动装置计算电机的转矩,所以问一下实际使用过的网友,你的电机是什么参数带多重的装置。谢谢。

垂直的和水平的不一样,垂直的还必须克服重力的影响的。

上面网友计算的方法基本对了,但是算出的是匀速时的推力。电机是从静止然后逐渐加速到需要的速度的,电机加速时的推力应该也由电机提供,当这时需要的加速力大于电机能提供的推力时,电机就丢步了。这应该是一些网友算出的值过大的原因了。

另:实际计算还必须考虑丝杠是否有扭曲,丝杠是否顺畅,电机与丝杠同心度,电机最终速度以及加速的快慢等等很多的因素,算出的扭矩还必须留余量。

按照我的经验,楼主这样的应用选用85或者86电机工作能稳定点,静态扭矩应该在5牛米左右。

网友(2011-10-01):
同意楼上,计算上没有错,但是仅仅是静力矩。

网友:
有点小,但能用

网友:
楼主都没有提供“速度”,能在“Kg”和“牛.米”之间换算吗,不知道怎么算的?
要提供“丝杆导程”、“同步轮变比”等等与速度相关的参数,才能进一步计算负重力是多少。

就好比一个负载,你只告诉我“功率”,问我“电流”是多大,但不提供额定电压叫我怎么算?
众所周知,同功率的两个负载,分别为1000V和100V的额定电压,其电流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