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位兄弟大哥大侠我真的要哭了,进来出出主意吧!

楼主(2011-08-01):
前几天在淘宝买了条并口JTAG线,在公司试是完全可用的,在我的电脑却无法使用,帮忙的啊 我快疯了

电脑并口设置,专门在bios那里设置成ECP (原文件名:并口设置1.jpg)

LPT1设置属性 (原文件名:并口设置2.jpg)

LPT1驱动 (原文件名:并口设置3.jpg)

IAR LPT PORT 1 (原文件名:并口设置4.jpg)

FET DEBUGGER (原文件名:并口设置5.jpg)

错误显示 (原文件名:并口设置6.jpg)

这是什么问题?

这个驱动程序删不掉,更改不了,删除与更改进行的是相同的动作;不过第一次时让我放一个位置,我怎么放的放不了 (原文件名:DriverX for MSP-FET430IF.jpg)

今天我还专门在公司看了看并口设置,没有错误;
晚上会来我就以为是驱动的问题,装了个以前的版本,不行;
在又装了个4.10的还是不行;
最后装5.30的,还是不行;
装了卸,卸了装,都不行,真的快疯了,就差砸电脑了。

给位兄弟同仁大侠们,给看看吧,感激不尽啊!!!

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是干什么的? (原文件名:Texes.jpg)

========================================重启几次后

现在出现 硬件 初始化了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设备无法找到  设备不支持 (原文件名:fdsa.JPG)

感谢各位的回复,总算有效果了,我还再试几次,现在还不知道究竟能不能用

========================================================================

今天在公司电脑看了一下,mode是normal  +    378     +    IRQ7
电脑的设置是正确的,难道IBM的老式笔记本不支持?

还是多谢各位了,最后问个问题上面的那个   DriverX for MSP-FET430IF  驱动           怎样才能删掉,我想把他们彻底删掉,重新再装一次,最后再试一次,再不行就死心了

网友:
查查并口的模式和地址对不对得上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查地址   用的是并口1通道  parallel port 1

网友:
FET DEBUGGER选项里面的drivers可以试试另一个FET,我的就是用TI的那个不行,换了另一个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说smulator那是模拟器,不是下载程序到430里
难道你说FET Debugger里的connection里的?   那里面的是选择下载方式  usb LPT...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过一次,到BIOS里把LPT1的IO地址改为0378,中断请求号改成Irq7就可以了。
不过也不排除你电脑LPT口坏掉的可能,如果再不行的话,买个USB-JTAG吧。

网友:
除了楼上说的,还有个地方,就是Bios里面的并口模式,看看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EPP的   378 和TRQ7试过不行
ECP的   378和IRQ7也试过还是不行

等再试试其他设置,要不就可能并口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记得模式 地址等等的吗
我重启了3次了
还要再试几次

网友:
回复 网友D:
除了楼上说的,还有个地方,就是bios里面的并口模式,看看对不对

一般是怀疑这个问题, 不过几乎不能用的都与此没有关系.

网友:
只有串口,莫有并口的流着口水路过

网友:
并口 ENABLE
模式 ECP&EPP
地址378
IRQ7

我的是这样设的,可以用

实在不行把模式里面的四种方式都试试

网友:
启动进BIOS,并口选项378,ECP、EPP、ECP&EPP这几个模式都试试,记得退出时保存。

网友:
买个USB-JTAG吧,淘宝上山寨的150就能买到。

网友:
你用的是windows vista?

网友:
回复 网友E:

恩,你上面不是说用PTL的吗,那样的话选默认的USB是不行的,至少要选PTL的啊,就那几个,你选着试试,我也不是很懂

楼主:
回复 网友F:

xp3  还是无法使用,不过还是多谢各位了

网友:
山寨的JTAG不好用啊!!!,说可以更新固件,可是一更新就死机!真是坑人

楼主:
今天从公司带回来利尔达的JTAG,因笔记本的外壳让塑料壳挡住就把拆掉JTAG的塑料壳,没想到上面还有个固定的还是插不进,一起给拆了,直接用针插到笔记本,连上IAR点DEBUG后马上下载成功……

这在淘宝的买的JTAG看来并不适合笔记本,可能是电平不够,量过好像才1v左右,利尔达的3v左右,淘宝的山寨放在台式机可以,放在笔记本就不能用,不过想我这么老的笔记本,也没什么人用了。

如果能帮到别人,那我就没白忙了。

网友:
拿到可以下载成功的电脑上试试,只要他成功了,你就成功了,我有几次就是这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