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LT1765降压DC-DC变换芯片做一个数控电源,遇到问题了!!!

楼主(2011-08-01):
早几天收到Linear公司的电源芯片样品LT1765,想用它DIY一个数控电源,但是用LTspice仿真老不行

这是原理图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控制电压不管多少,电阻阻值也换了很多,输出总是几十mV,大家看看是不是原理图有问题

网友:
貌似 关断引脚没接来着(这个需要接吗?)

刚看了手册 悬空 为开启状态

貌似运放电源也没接

网友:
U2接的不对吧  应该是负反馈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u2接的不对吧  应该是负反馈才对

对 R2 上的电压 应该接反相  R4 貌似多余

楼主:
我是参考jun427 的作品的,运放电源没接是为了看起来整洁点,仿真是接了的

网友:
一下测量SHDN的电压,然后肯定是FB的问题!可以参考下图

楼主:
FB引脚的电压只有1.2V左右才有输出

网友:
回复 楼主:

5楼的图 与 FB引脚电压 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图片【6楼】activeleo

像上图这样,R5变为可调电阻就可以调压了,问题是怎么用运放实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真是的  看5楼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真是的  看5楼

用5楼的方法仿真还是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光仿真有什么用,要相信理论联系实际

楼主:
我也觉得是仿真软件的问题,好像仿真开关电源芯片不怎么好,仿真线性电源芯片就可以

网友:
哈哈......谁知道仿真就真的好用啊?我就是那么用的,不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哈......谁知道仿真就真的好用啊?我就是那么用的,不错啊!

你是按5楼那样用的?也是DC-DC变换?

网友:
回复 楼主:
U3旁的0-5V沒接通吧!电压线性变化不能这样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u3旁的0-5v沒接通吧!电压线性变化不能这样定义。

实际是接通了的.

网友(2011-10-29):
回复 楼主:
你把R4并一个1000nf的电阻,应该就可以帮你解决问题了……你这个电路我做了几次了,都是采用这种办法来调节的。最好效果我的纹波能够控制在2mv左右

网友:
强势标记一下!

网友(2011-12-25):
回复 楼主:
fb引脚的电压只有1.2v左右才有输出

其实这类片子输入的FB在根据输出后的电压在按分压比例在变化,高的时候OUTPUT减少输出,低的时候是增大输出最终使OUTPUT的分压接近内部比较器基准

网友(2013-08-13):
好帖子,学习了数控开关电源

网友:
学习了,记号下

网友(2021-08-31):
这个电源,最终的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