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请教问题了,热电偶冷端补偿

楼主(2011-08-01):
我目前用LM35A(数字温度传感器)和一个24BIT的AD做热电偶温度测量,上位机用的是labview 热电偶"转换热电偶读数(波形)"VI,LM35A用作冷端温度测量,可以直接输出数字的温度值,AD用来测量热电偶的输出电压信号,在程序端是否可以像附件一样直接将冷端的环境温度输入到T-V的子VI中然后加上热电偶的输出一起转化为实际的温度值?

另外如果这个方法对的话,如果热电偶热端温度不是很高时(如40度),整个热电偶的测量精度有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冷端温度的精度,如附图一样,冷端温度转换的电压值是0.001019V,热端温度测量电压是0.001V,那这样冷端热端温度各自贡献一半的温度测量精度?普通的冷端温度传感器精度在1-2度左右,那这样在热端接近冷端温度范围时是不是整个测温电路的精度就比较差?(取决于冷端传感器?)

楼主:
有图有真相 (原文件名:热电偶1.JPG)

网友:
2BIT的AD?比较器?

网友:
冷端热端温度各自贡献一半的温度测量精度

-------------------------------------------

我认为是这样的.
如果冷端温度不准,测量结果也一定不准.

楼主:
喔,如果想提高整个热电偶的精度一定是需要将冷端的测温部分也提高精度喔,不过好像一般的IC型测温精度只在1-2度左右。

网友:
一般工业上热电偶用来测量高温的,对冷端精度要求不高!如果用来测量小温度范围,热电偶不如热电阻!

网友(2011-10-15):
传感器要根据测量范围选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