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平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1-08-01):
我的CCD的输出是3.5V的,AD9945要求的输入模拟信号最好为1.6V,不知道怎么做一个电平转换?大家给点意见吧,谢谢了(能有电路图就更好了)

网友:
最简单的是用电阻分压,复杂些的用运放。电路应该还是比较基本的~

网友:
CCD后面应该有配套的运放芯片的,应该是套片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