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哪里有成熟,稳定,高清,有码的TM1628的驱动程序发上来共同探讨研究呀?

楼主(2011-08-01):
RT

网友:
我有tm1629B的 可行?

网友A:
要程序就直接说,讨论研究先放上你的,我只有TM1638的
void WR_TM1628_Byte(uchar TM_dat)
{
    uchar i;
    for(i=0;i<8;i++)
    {

            if(TM_dat&0x01) TM_DIO=1;
            else TM_DIO=0;
        TM_CLK=0;         //

        TM_dat>>=1;       //数据右移位
        TM_CLK=1;         //
    }
}

void Wr_TM_CMD(uchar TMcmd)
{
    TM_STB=0;   //片选,0有效

    WR_TM1628_Byte(TMcmd);

    TM_STB=1;   //片选,1无效
    TM_DIO=1;
}

uchar Read_TM_Byte()
{
    uchar i,k;
    k=0;
    for(i=0;i<8;i++)
    {
         TM_CLK=0;
         k=k>>1;
         _nop_();
                           _nop_();
                           _nop_();
         if(TM_DIO)
         {
                         k|=0x80;
         }//1000 0000
          TM_CLK=1;
         _nop_();

    }
    return (k);
}

char Read_keynumber()//读TM1628的key值并入5个数组里面
{

                 TM_STB=0;    //片选,0有效
    WR_TM1628_Byte(0x42);//读键值命令0x42
    TM_DIO = 1;                                         //少了这句还不行
                _nop_();
                _nop_();
    key[0]=Read_TM_Byte();//读key值
    key[1]=Read_TM_Byte();//读key值
    key[2]=Read_TM_Byte();//读key值
    key[3]=Read_TM_Byte();//读key值
    TM_STB=1;   //片选,置高,无效

   return 1;
}

//数码管显示
void ledout()
{
        led_power = 1;
        ledstatus[0] = LedDot[led_val];

    Wr_TM_CMD(0x03);//显示模式
    Wr_TM_CMD(0x40);//地址自动加一
        TM_STB=0;
        WR_TM1628_Byte(0xc0);//地址0开始
        WR_TM1628_Byte(ledstatus[0]);                //8
        WR_TM1628_Byte(ledstatus[1]);
        WR_TM1628_Byte(ledstatus[2]);                //LED
        WR_TM1628_Byte(ledstatus[3]);
        WR_TM1628_Byte(ledstatus[4]);

    TM_STB=1;        //片选,置高无效
    Wr_TM_CMD(0x8a);  //显示开

}

网友:
/*
函数功能:发送一个数据到SPI从器件
入口参数:要发送的字节
返回值:无

*/
void SPI_Write(uint8 SendByte)
{

        uint8 N;
        CLR_CS;
        for(N=0;N<8;N++)
        {
                CLR_SCLK;
                CLR_DIO;
                if((SendByte&0x01)!=0)
                SET_DIO;
                SendByte>>=1;
                WDT_Clear();
                SET_SCLK;
                WDT_Clear();
        }
}
/*
函数功能:
入口参数:要发送内容的指针
返回值:无
*/
void TM1629_Write(uint8 *pSend)
{
        uint8 Len;
        SET_CS;
        SET_DIO;
        SET_SCLK;

        SPI_Write(0x40);         //地址自增加模式
        SET_CS;
        SPI_Write(0xC0);        //数据起始地址
        for(Len=0;Len<16;Len++)
        {
                SPI_Write(*pSend);
                pSend++;
         }
        SET_CS;
        SPI_Write(0x8A);
        SET_CS;
}
/*
读键盘内容到键盘缓冲区

*/
void SPI_Read(uint8 *KeyBuff)
{
        uint8 N;
        uint8 i;
        uint8 RetDat=0;
        SET_CS;
        SET_DIO;
        SET_SCLK;

        SPI_Write(0x42);                //发送读键盘命令

        for(i=0;i<4;i++)
        {
                for(N=0;N<8;N++)
                {
                        CLR_SCLK;
                        SET_SCLK;
                        if(DIO)RetDat|=0x80;
                        RetDat>>=1;
                }
                *(KeyBuff+i)=RetDat;
                RetDat=0;
        }
        SET_CS;
}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
我记得 很久前  在 google 上找到一个现成的  再次google  未验证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TM_dio=P2^1;
sbit TM_stb=P2^2;
sbit TM_clk=P2^3;

uchar data TAB_keynum[5];//这5个数据来保存键值
#define knum1 TAB_keynum[0]
#define knum2 TAB_keynum[1]
#define knum3 TAB_keynum[2]
#define knum4 TAB_keynum[3]
#define knum5 TAB_keynum[4]

//共阴的数码管表格0-f
uchar code TAB_duan[]={0x3f,0x6,0x5b,0x4f,0x66,0x6d,0x7d,0x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_ms(uint x)//廷时1ms*x
{
uint a,b;
for(b=x;b>0;b--)
for(a=125;a>0;a--);
}

void delayus(){}//延时4us

void WR_TM1628_Byte(uchar TM_dat)
{
uchar i;
for(i=0;i<8;i++)
{
TM_dio=(bit)(TM_dat&0x01);//强制转成:位,低位先发送
TM_clk=0;//---------|
TM_dat>>=1;//-------|
TM_clk=1;//---------|___|----/上升沿有效
}
}
uchar Read_TM_Byte()
{
uchar i,k;
for(i=0;i<8;i++)
{
TM_clk=0;
k>>=1;
TM_clk=1;
if(TM_dio==1){k|=0x80;}//1000 0000
//        else k&=0x7f;
}
return (k);
}

void Wr_TM_CMD(uchar TMcmd)
{
TM_stb=0;//片选,0有效
WR_TM1628_Byte(TMcmd);
TM_stb=1;//片选,0有效
TM_dio=1;
}

void Read_keynumber()//读TM1628的key值并入5个数组里面
{
uchar i;
TM_stb=0;//片选,0有效

WR_TM1628_Byte(0x42);//读键值命令0x42
TM_dio=1;//****************这一句很关键/在读数据时,一定要释放DIO=1
delayus();//必要的delay
for(i=0;i<5;i++)
{
TAB_keynum=Read_TM_Byte();//读key值
}

TM_stb=1;//片选,0有效
}

void TM1628_display(uchar dat1,uchar dat2,uchar dat3,uchar dat4,uchar dat5,uchar dat6,uchar dat7)
{
Wr_TM_CMD(0x03);//显示模式
Wr_TM_CMD(0x40);//地址自动加一

TM_stb=0;//片选,0有效

WR_TM1628_Byte(0xc0);//地址0开始
WR_TM1628_Byte(dat1);
WR_TM1628_Byte(0xff);
WR_TM1628_Byte(dat2);
WR_TM1628_Byte(0xff);
WR_TM1628_Byte(dat3);
WR_TM1628_Byte(0xff);
WR_TM1628_Byte(dat4);
WR_TM1628_Byte(0xff);
WR_TM1628_Byte(dat5);
WR_TM1628_Byte(0xff);
WR_TM1628_Byte(dat6);
WR_TM1628_Byte(0xff);
WR_TM1628_Byte(dat7);
WR_TM1628_Byte(0xff);

TM_stb=1;//片选,0有效

Wr_TM_CMD(0x8f);//送亮度指令
}

void TM1628_init()
{
TM_dio=1;
TM_stb=1;
TM_clk=1;
}

void main()
{

delay_ms(300);
TM1628_init();
//乱写二个数玩玩
TM1628_display(TAB_duan[8],TAB_duan[2],TAB_duan[3],TAB_duan[4],TAB_duan[8],0xff,0xff);
delay_ms(3000);
while(1)
{

Read_keynumber();//读键值
delay_ms(100);
//显示键值
TM1628_display(TAB_duan[knum1],TAB_duan[knum2],TAB_duan[knum3],TAB_duan[knum4],TAB_duan[knum5],0xff,0xff);
delay_ms(100);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记得 很久前  在 google 上找到一个现成的  再次google  未验证
--------------------------------------------------------
void TM1628_display(uchar dat1,uchar dat2,uchar dat3,uchar dat4,uchar dat5,uchar dat6,uchar dat7)
用指针啊用指针

网友:
驱动共阴的还好弄些,共阳的比较麻烦。

网友:
哈哈,c的 汇编的 共阴的都搞定,是个不错的驱动芯片

楼主:
这东西是不是一定要有键盘扫描程序才能工作?我以前只编写一个显示程序烧进去不能用今天我把我写的替换楼上的代码也可以用,而把楼上代码的读键盘部分删除就不行了。

网友:
mark先,我也想用这东西。

网友(2012-05-29):
引用 网友A:
要程序就直接说,讨论研究先放上你的,我只有TM1638的
void WR_TM1628_Byte(uchar TM_dat)
{

用这个写个时钟要怎么个写法{ TM1628_display( TAB_duan[a], TAB_duan, TAB_duan[c], TAB_duan[d]); }这句怎么个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