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结构体的成员变量作为参数传递?

楼主(2011-08-02):
假设结构体a已经定义,成员变量都是整形,那么怎样才能实现下面函数的功能呢?

对结构体的成员变量赋值

fun(类型定义  variable, int vlu)

{

   a->variable = vlu;

}

网友:
传结构体变量指针

网友:
结构体变量可以整体赋值也可以单独对成员变量赋值,随便败毒或者狗狗下基本都出来了。

楼主:
能否举例说明一下,试了多次都失败,网络上没有搜索到相应的例子

网友:
#define list_entry(ptr, type, member) \
        ((type *)((char *)(ptr)-(unsigned long)(&((type *)NULL)->member)))
linux的源代码。

楼主:
struct
{
   int x1;
   int x2;
   int x3;
   int x4;
} a;

那么variable应该定义成什么类型才能实现一下函数,variable可以取值为(x1~4)
fun(类型定义  variable, int vlu)

{

   a->variable = vlu;

}

-------------
修正结构体定义错误

网友:
回复 楼主:

typedef struct
{
   int x1;
   int x2;
   int x3;
   int x4;
} a;

那么variable应该定义成什么类型才能实现一下函数,variable可以取值为(x1~4)

fun(a*  variable, int vlu)
{

   variable->x1 = vlu;  //你可以加个形参作为偏移量,这样就可以确定你到底是选X1-X4中的哪一个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如是要把成员变量都写在此函数中就失去意义了,正是因为这个结构体有几十个成员变量,所以才想把它用这种方式实现。
其实目的就是想把case语句缩为一句
fun(a*  variable, int vlu, int mem)
{
   switch (mem)
   {
   case 1: variable->x1 = vlu;  break;
   case 2: variable->x2 = vlu;  break;
   case 3: variable->x3 = vlu;  break;
   case 4: variable->x4 = vlu;  break;
   }
}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就更好办了,直接memset((unsigned int*)&variable,vlu,sizeof(variable))

网友:
回复 楼主:
假设结构体a已经定义,成员变量都是整形,那么怎样才能实现下面函数的功能呢?
对结构体的成员变量赋值
fun(类型定义  variable, int vlu)
{
   a->variable = vlu;
}

linux有这个。。
container_of(pointer,type,field),作用就是知道一个结构体中的变量地址得出这个结构体的指针。
定义是这样的
#define container_of(ptr, type, member) ({             /
         const typeof( ((type *)0)->member ) *__mptr = (ptr);     /
         (type *)( (char *)__mptr - offsetof(type,member) );})
用法举例

struct a_struct{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

fun(unsgined char *variable, int vlu)
{
   struct a_struct *aa=container_of(variable,struct a_struct,a);
   aa->a = vlu;
   aa->b = 0;  /*知道结构体指针就可以对其他成员操作了*/
}

原理就是知道成员地址,然后知道结构体首地址与成员地址的偏量,然后算出首地址再强制转换。。

----------------------------------
编辑补充

网友:
回复 楼主:

typedef struct
{
   int x1;
   int x2;
   int x3;
   int x4;
} a;

fun(void * p, int vlu, int mem)

{
   *((int *)p + mem) = vlu;
}

typedef struct
{
   int x1;
   int x2;
   int x3;
   int x4;
} a;

fun(void * p, int vlu, int mem)

{
   *((int *)p + mem) = vlu;
}

void main() {

        fun (&a, 100, 0);

}

前提是结构体成员都是整型

网友:
学习 TCB ECB管理的结构 ucosii中!

网友:
5楼的看不懂,lz要的是运行时的变量名.
话说用类来做的话就是setXX

网友:
fun(a*  variable, int vlu, int mem)
{
*((int*)variable+(mem-1)) = vlu;
}
这样呢,岂不是更节省了

网友:
如果结构体成员多,那不如就做全局的,不要传参数了,直接用全局变量,虽然不符合C推荐做法,但对嵌入式,节省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结构体是IC头文件里边定义的,不能更改此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typedef struct
{
   int x1;
   int x2;
   int x3;
   int x4;
} a;
fun(void * p, int vlu, int mem)
{
   *((int *)p + mem) = vlu;
}
typedef struct
{
   int x1;
   int x2;
   int x3;
   int x4;
} a;
fun(void * p, int vlu, int mem)
{
   *((int *)p + mem) = vlu;
}
void main() {
fun ......

这里好你要去掉typedef吧
#include<stdio.h>

struct
{
   int x1;
   int x2;
   int x3;
   int x4;
}a;

fun(void * p, int vlu, int mem)

{
   *((int *)p + mem) = vlu;
}

void main()
{
   fun (&a, 10, 0);
  // fun (&a, 10, 1);
//   fun (&a, 70, 2);
  // fun (&a, 150, 3);
   printf("%d\n",a.x1);
}

网友:
回复 楼主:

既然只是赋值,那么就没有必要定义函数,使用宏就好了
通过结构体成员变量名使用:
#define value_set(p,n,v)   (p)->##n=(v)
p 为结构体变量指针
n 为结构体中的变量的名称
v 新值
调用:value_set(p, x1, 0)
通过变量索引赋值,基于楼主所示例的机构体a
#define value_set(p,n,v)   *((int *)(p)+(n)-1)=(v)
调用: value_set(p, 1, 0)

楼主:
以上大部分方法都是通过操作结构体的成员地址实现的,而不是真正传递成员变量实现,看样子只能通过宏来实现了,如5楼的那种,因为成员变量本身是不能通过参数传递的(验证过),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种方法在成员变量比较多时,需要去数成员变量的位置,不很方便,更不直观

网友:
没那么复杂吧
struct  struData
{
   int x1;
   int x2;
   int x3;
   int x4;
};

struct struData pstruData;
void Func1(struct struData * pData)
{
    pData->x1=0x33;
    ......
}

main()
{
   Func1(&pstruData);
   pstruData.x1=....;
}

也可以用强制转换的方法:
void Func1(byte * pData)
{
    struData pData;
    pData.x1=0x33;
    ......
}

   Func1((byte *)&pstruData);
   pstruData.x1=....;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要求传名字的话那应该也就只可能用宏了,别无他法

回复 网友D:
是的,或者去掉typedef,或者以a为类型,定义一个结构体变量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果用你说的这种方法,我就没有必要来讨论了,就是不想逐个成员判断

网友: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是要对每一人成员符值?
还是对不确定是哪一个成员符值?

网友:
如果成员全是整形的,建议成员用数组,如果结构内成员类型不同,建议用结构数组,对不确定成员操作会方便些,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错调用函数只对成员变量中的某一个变量赋值,而不是全部赋值,需要用成员变量变来传递参数,实现对此成员变量赋值的目的

网友:
首先不太清楚LZ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

typedef struct
{
   int x1;
   int x2;
   int x3;
   int x4;
}struct_A;

struct_A A;

给它们幅值 直接就是 A.x1=?;A.x2=?; 就可以了

如果非要通过变量传递到函数参数里面实现 也是很直接简单的

func(u32* pX, u32 vlu)
{
    *pX = vlu;
}

使用的时候就是  func((u32*)(&A.x1), 123456);

网友(2011-09-01):
pnumber 结构中成员的地
pSur_Struct 源结构首地址
pDest_Struct 目的结构首地址

SetValu(void * pnumber,void * pSur_Struct,void * pDest_Struct,int size)
{
memcopy( (void *)(((char*)pDest_Struct)+((char*)pnumber-(char*)pSur_Struct)),pnumber,size);
}

如:

typedef struct
{
   int x1;
   int x2;
   int x3;
   int x4;
   char x5;
   long x6;
   double x7;
}struct_A;  // 可以是任意复杂结构

struct_A A,B,C;

SetValu(&A.x5,&A,&B,sizeof(A.x5)); // B.x5 = A.x5;  //会计算出合适的偏移地址,赋值之
SetValu(&A.x6,&A,&B,sizeof(A.x6)); // B.x6 = A.x6;

SetValu(&C.x2,&C,&A,sizeof(C.x2)); // A.x6 = C.x2;

SetValu(&C.x7,&C,&A,sizeof(C.x7)); // A.x6 = C.x7;

适用于小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