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的第一个壳外壳有误差,希望魏老师公布丝印PCB或按键和屏位置图解

楼主(2011-08-02):
雕刻的第一个壳外壳有误差,之前是用卡尺量的,而且部分数据采用网友公布的,误差较大
准备重新雕刻外壳,希望按键位置误差小于0.1mm,因为外壳按键孔直径比按键帽大0.2mm左右,如果误差大不能用
希望魏老师公布丝印PCB文件或按键和屏尺寸位置图解,谢谢

网友:
protel99SE的PCB文件可以转成CAD文件,其他制版软件应该也可以吧,这样方便做外壳

网友:
安装定位文件:
使用DXP2008打开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不知道雕刻需要什么尺寸,所以就将原始的位置图发上来,需要什么就自己量吧

网友:
参考我的照相 制壳法吧,哈哈,任你焊得再怎么弯都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0.1mm 的精度不现实。原因:人工焊板时,按键的位置偏差不止0.1mm.

谢谢,按键帽是6.0的,第一次雕刻的孔是6.4,下次还用6.4吧,魏老师用的是直插按键,定位精度好些,如果贴片按键手工焊接的话估计误差会大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安装定位文件:
使用dxp2008打开

谢谢魏老师

网友:
回复 楼主:

叫我魏坤就行,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安装定位文件:
使用dxp2008打开

已经依据魏坤提供的资料修改刀路,完成雕刻,再次感谢魏坤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934452&bbs_id=3051

网友(2012-03-08):
想看,谁能告诉我dxp2008下载地址?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