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外部中断后,CC2430运行变得很慢,求解释

楼主(2011-08-02):
这是我的 外部中断初始化
//外部中断 入口P0.7
void init_io(void)
{
    P0SEL|=0X80;
    P0DIR&=~0X80;
    P0INP&=~0X80;
                    //io设置
    EA=1;
    P0IE=1;//开 P0口中断
    PICTL|=0X11;
    P0IFG&=~0X80;//清中断标志
}

这是 中断函数

#pragma vector = P0IN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0_ISR(void)
{
   EA=0;
   if((P0IFG&0x80)>0)         //按键中断
   {
     P0IFG&=~0X80;          //清中断
      //PowerMode(0);

     Light=!Light;
   }
   P0IF=0;
   EA=1;
}

请指点一下,这个问题困扰我很长时间了  谢谢

网友:
按键无去抖动,会经常进入中断

楼主:
我试过了, 是跑快了但是我的键盘液晶都不能用了呢  求解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了, 是跑快了但是我的键盘液晶都不能用了呢  求解释

按键没有去抖动,频繁进入中断,你其他任务怎么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pragma vector = P0IN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0_ISR(void)
{
   P0IE=0;                   //关P0中断
   halWait(20);
   if(POWER==0)             //确认是否真的按下   POWER   是P07口
   {
    if((P0IFG&0x80)>0)         //按键中断
    {
        //PowerMode(0);
        Light=!Light;
    }
   }
   while(!POWER);              //等待按键松开
   P0IE=1;                    //开P0中断
   P0IFG&=~0X80;          //清中断
}

我这样改的  但是还是检测不到矩阵键盘 和液晶

网友:
中断函数里面 while(!POWER); 不太好吧,一直占用CPU

楼主:
回复 网友C:
----------------------------------------------------------------------
当外部中段按键松开的时候就跳出了啊

网友:
中断里敢用while,你胆儿真大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中断里敢用while,你胆儿真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你说说 我该怎么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