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LPC1768 读取多通道ADC出现问题

楼主(2011-08-02):
项目中利用LPC1766来读取6个通道的AD值。

要求转换速度快,减小CPU负载,所以我采用BURST模式。 我岁BURST模式还不是很了解,请大家帮忙讲解下!

1.我要采用burst模式,工作流程如何?
2.burst模式是不是不需要中断来处理?
3。如何去轮流读取多同道的值?

网友(2011-11-20):
呵呵!我现在用的是LPC1788,采用的是BURST模式,6路采集,中断模式读取数据,但是现在发现,开启后,一直在中断。
这个BURST模式下的清楚中断应该和单次转换一样的,读取数据寄存器后会自动清楚中断,但是目前的情况来说是一直在中断。我的转换速度设置为10---400K都不行。在单次转换下读取寄存器数据后会有清楚中断的功能。不知道楼主的问题怎么样了!

网友:
用dma硬件扫描,
配置一个定时器,触发ad转换开始,同时配置dma接收ad转换采集的数据到buf
当然只是有这个想法,具体还没有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