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是不是不能接4*4键盘啊,那个引脚的direction怎么用也不对

楼主(2011-08-02):
我写的程序嘿嘿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inc/sopc.h"

void display(int m)
{
    while (1)
    {
        F->DATA=1;
        usleep(m);
        F->DATA=0;
        usleep(m);
    };
}
void check_key()
{

    KEY->DIRECTION=1;
    KEY->DATA=0xFE;
    usleep(10);
    KEY->DIRECTION=0;
        if((0xFE&(KEY->DATA))==0xEE) display(1000);
        if((0xFE&(KEY->DATA))==0xDE) display(5000);
        if((0xFE&(KEY->DATA))==0xBE) display(10000);
        if((0xFE&(KEY->DATA))==0x7E) display(50000);
    KEY->DIRECTION=1;
    KEY->DATA=0xFD;
    usleep(10);
    KEY->DIRECTION=0;
        if((0xFD&(KEY->DATA))==0xED) display(100000);
        if((0xFD&(KEY->DATA))==0xDD) display(500000);
        if((0xFD&(KEY->DATA))==0xBD) display(1000000);
        if((0xFD&(KEY->DATA))==0x7D) display(5000000);
    KEY->DIRECTION=1;
    KEY->DATA=0xFB;
    usleep(10);
    KEY->DIRECTION=0;
        if((0xFB&(KEY->DATA))==0xEB) display(1000);
        if((0xFB&(KEY->DATA))==0xDB) display(5000);
        if((0xFB&(KEY->DATA))==0xBB) display(10000);
        if((0xFB&(KEY->DATA))==0x7B) display(50000);
    KEY->DIRECTION=1;
    KEY->DATA=0xF7;
    usleep(10);
    KEY->DIRECTION=0;
        if((0xF7&(KEY->DATA))==0xE7) display(100000);
        if((0xF7&(KEY->DATA))==0xD7) display(500000);
        if((0xF7&(KEY->DATA))==0xB7) display(1000000);
        if((0xF7&(KEY->DATA))==0x77) display(5000000);

}

int main()
{

    while(1)
    {
        check_key();

    };
    return 0;
}

这个程序在51单片机上面是正确的,可是在FPGA上就不能实现,我估计是我引脚用的不对。

网友(2011-09-08):
这个程序就不能直接在FPGA上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能这么说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位大哥,请问你是不是在用FPGA在做SOPC设计并调用了51的内核,如果不是,那么你的那段C程序是应该通不过编译的,目前FPGA主要用的是vhdl,verilog。

楼主:
回复 网友B:

。。。

网友:
我觉得是楼主在fpga上使用nios了吧,用c写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