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怎样 在STM32中用FSMC来控制LMB162A液晶显示屏?

楼主(2011-08-02):
最近在使用STM32,要用到LMB162A液晶显示屏。对于STM32系列的CPU来说,有两种方法给LCD总线赋值。第一个方法,就是给对应的GPIOx_ODR寄存器赋值 —— 这与单片机一样,单片机也是给P0-P3寄存器赋值,使得信号能从对应的IO端口输出。而STM32的另一种方法就是使用FSMC。那怎样 在STM32中用FSMC来控制LMB162A液晶显示屏???

网友:
我觉得1602直接IO模拟控制就可以了,没必要FSMC。

网友:
就是,本来就是慢速器件,无论io多快还是要判断忙标志

网友:
你在PSOC区问ST的问题,就好像在KFC点麦当劳的餐一样。呵呵,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