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的四个输入和输出的关系是什么啊

楼主(2011-08-02):
l298的四个输入和输出的关系是什么啊

网友(2011-09-02):
回复 楼主:

四个输入两个一组控制两个端口的电压正负值。

每一个电机的控制策略为:

0        0  0V
0        1  正电压
1        0  负电压
1        1  0V

其中0是低电平1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