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ChinaHDTV邀请码-------arm9+linux学习方法请教

楼主(2011-08-02):
本人本科毕业后,开始做lpc2200系列arm7软件开发,从串口到以太网的驱动都有学习,现在在工作做项目软件中的上层应用编程,基于lpc2478在ucos下, 看了几遍ucos源代码!
       近期在网上看招聘信息,发现现在较为主流或工作岗位都以linux为主,很少能找到在arm7上ucos或前后台程序,即使有公司发展或个人待遇也不甚理想!
       现想学习嵌入式Linux开发,买了开发板,在网上参考资料移植了uboot    内核的简单编译   文件系统等,但没有搞清楚为什么?心里没有什么底!  希望大家给予我学习步骤的指导,学习书籍的选择,最好能提供些能在开发板上做的实际项目开发!
       谢谢,得到启发性的答案,我这里有一个ChinaHDTV的邀请码,赠送!

网友:
开源的东西太多,大概了解就行,你可以下一个原版的东西(比如kernel、u-boot),然后试着实现你现在用到的功能,先不要看别人的教程,自己摸索,搞不定再去google搜。
也可以在2478上做一些你所需要的应用,比如天气预报,或者试着做一个小BBS之类的。
BTW:我也是ChinaHDTV PT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建议:   我以前就是按照这种方法去做,可是效果不佳,我下载的原版kernel  u-boot在网上查找资料移植成功了,但是对其原理性还是很不清楚

楼主:
自己顶下!  别沉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己顶下!  别沉呢

关注

网友:
这个方法好,不过我已经在玩PT啦,下个月初我也能送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建议:   我以前就是按照这种方法去做,可是效果不佳,我下载的原版kernel  u-boot在网上查找资料移植成功了,但是对其原理性还是很不清楚

那你肯定是按照别人的手册一步一步弄的,没自己摸索,你想以一个新手的能力,能这么快就学好移植?看到差别的文件,不要copy,先想怎么去写,怎么写驱动,怎么调。有仔细看过I2C,SPI,UART时序吗?新接一个器件上去练兵吧!
忽然想到前几天看到一个2周学会了51的,然后打算把自己的板卖了,认为学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PT用户同握爪

网友:
回复 网友D:
而且我现在也是混chinahdtv。
同时现在一边自学一边做项目,M3和arm9的。其它的都还好,就是被usb难倒啦。

网友:
"中国高清网是目前中国拥有最多高清会员的网站!每天发布几十部国内外最新的高清资源。本微博会不定时发放注_册邀请码及专业的观影指导等影视内容。"

这样的网站真是让人无语 。。.

网友:
求CHD和CCF邀请码 哪位XDJM送一个?

网友:
1. 做平台,就需要学习Uboot, 内核,根文件系统的制作
2. 学应用开发,就不止要熟悉Linux,还得熟悉Linux下的常用命令.
3. 总之,可以不用急着学嵌入式,将Linux先玩转,遇到问题多找找开源的解决方案,多了解一些开源项目.这样做项目时,就可以参考开源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