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桥臂不用互补的pwm行吗[图]?

楼主(2011-08-02):
用互补的麻烦,我想不用互补的行吗,如下图红色所示。电机12V,工作电流可达75A

网友A:
第一次看到在无刷电机驱动上用互补的pwm。

楼主(2014-09-24):
过了这么多年,算了自己回答吧。
互补PWM, 续流时电流从MOS流过。
不互补的话,续流只能通过体二极管续流。此时要注意不要超过体二极管的最大电流值。另外体二极管有0.4V压降,电流流过产生的功耗会比互补的大。

网友:
赞一个,这才是论坛精神。

网友(2014-10-31):
百度加上本坛搜索有关互补PWM用于BLDC的原因,看到楼主的帖子终于知道互补PWM的作用了

网友B(2015-09-15):
引用 楼主:
过了这么多年,算了自己回答吧。
互补PWM, 续流时电流从MOS流过。
不互补的话,续流只能通过体二极管续流。 ...

用互补相同的转速 电流会比较大时什么情况

网友:
体二极管不仅压降大,而且反向恢复速度慢,当上管在下个周期来临开通时,下管的体二极管来不及恢复,造成很大的反向电流尖峰。

网友(2016-06-12):
引用 楼主:
过了这么多年,算了自己回答吧。
互补PWM, 续流时电流从MOS流过。
不互补的话,续流只能通过体二极管续流。 ...

受教了,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互补相同的转速 电流会比较大时什么情况

看看上下桥栅极波形,可能死区时间不够,有微小电源直通。

网友(2016-11-17):
互补PWM可以实现四象限运行,即正转,正转刹车,反转,反转刹车。
如果只是下臂有PWM,只能实现两个象限,即正转,反转。

网友(2018-03-26):
引用 楼主:
过了这么多年,算了自己回答吧。
互补PWM, 续流时电流从MOS流过。
不互补的话,续流只能通过体二极管续流。 ...

不错!有应用在电机上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在无刷电机驱动上用互补的pwm。

低端产品的不用互补,高端产品的都用互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低端产品的不用互补,高端产品的都用互补的。

这个回答我喜欢;

网友:
刚刚调试过电机,表示和12楼结果一样。
如果不涉及到减速或者超速时候的微刹车,可以不用互补PWM

网友(2020-12-17):
用互补出现了母线有负电流的情况是,

网友(2021-01-27):
引用 楼主:
过了这么多年,算了自己回答吧。
互补PWM, 续流时电流从MOS流过。
不互补的话,续流只能通过体二极管续流。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