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搞过车载记录仪的朋友吗?研华的车载工控机太贵了。

楼主(2011-08-02):
要求具备CAN总线, 3G通讯, 4路AD采样, gps 。找了个车载工控机,狮子大开口,要价1万以上。含有wince6.0操作系统。 我突发奇想,这个功能,找个开发板不就搞定了吗?

楼主:
有没有高手推荐个开发板?

网友:
这个貌似用颗单片机就可以了吧?
呵呵,不懂。
我们公司给狗日的做车载项目都是用TI的ARM+dsp!

网友:
买个车载娱乐影音就搞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买个车载娱乐影音就搞定了。

车载娱乐影音,怕是不行。我要采集4路传感器的数值,采集的数据要能存储,CAN总线读取汽车的数据,GPS进行定位,速度测量,3g进行远程通信。自己设计电路,选择器件已经来不及了。只有半个月时间。所以最好拿现成的。

网友:
开发试验可以用开发板
商用你敢用开发板吗?

网友:
车载产品用的料要求车规的,还真别看那1万多,如果是货真价实,还真要个10K,8K的价。。。

单一个can总线,一个团队至少要研究2年以上,不然产品没有可靠性可言,,,

网友:
如果有量的话,我们可以定做.

网友B:
嵌入式汽车黑匣子:双路CAN,GPRS通信(别迷信3G),GPS,AD采样,开关量,TF卡脱机记录,工业级器件,体积30mm×50mm×9mm。
                  电源有12V电瓶汽油机与24V柴油机两种可选。

这个是我们为客户做的东西,不过因为量不大,很难拿到汽车级的芯片,所以目前都是工业级的芯片。直接可以装在OBDII接口上,或者装在汽车主控台里边。CAN总线协议根据车型用户自备。这个价格不比研华的主机便宜多少。

半个月,楼主还是弄个开发板跑跑,就当评估了,还是很可行的。

楼主:
楼上大虾,可否提供你们产品的链接,如果可行,我会购买。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买个车载娱乐影音就搞定了。
车载娱乐影音,怕是不行。我要采集4路传感器的数值,采集的数据要能存储,can总线读取汽车的数据,gps进行定位,速度测量,3g进行远程通信。自己设计电路,选择器件已经来不及了。只有半个月时间。所以最好拿现成的。

就我知道的车机里面有带3G的(3种格式都支持的),除了4路AD采样,这个可能要你自己做,can bus也是有的。TF卡,sd卡,USB接口都有还是车规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买个车载娱乐影音就搞定了。
车载娱乐影音,怕是不行。我要采集4路传感器的数值,采集的数据要能存储,can总线读取汽车的数据,gps进行定位,速度测量,3g进行远程通信。自己设计电路,选择器件已经来不及了。只有半个月时间。所以最好拿现成的。
就我知道的车机里面有带3g的(3种格式都支持的),除了4路ad采样,这个可能要你自己做,can bus也是有的。tf卡,sd卡,usb接口都有还是车规的。

我来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嵌入式汽车黑匣子:双路can,gprs通信(别迷信3g),gps,ad采样,开关量,tf卡脱机记录,工业级器件,体积30mm×50mm×9mm。
                  电源有12v电瓶汽油机与24v柴油机两种可选。
这个是我们为客户做的东西,不过因为量不大,很难拿到汽车级的芯片,所以目前都是工业级的芯片。直接可以装在obdii接口上,或者装在汽车主控台里边。can总线协议根据车型用户自备。这个价格不比研华的主机便宜多少。
半个月,楼主还是弄个开发板跑跑,就当评估了,还是很可行的。

现在有考虑黑匣子加上 车内音视频录像的 功能吗,如果怕容量不够,可以压缩存储最后的5分钟,也不错吧

网友:
最便宜的数据采集卡也得一千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最便宜的数据采集卡也得一千多啊

是的。研华的最便宜的USB采集卡 usb-4702 12位 有AD DA 1100元。

网友(2013-10-15):
引用 网友B:
嵌入式汽车黑匣子:双路CAN,GPRS通信(别迷信3G),GPS,AD采样,开关量,TF卡脱机记录,工业级器件,体积 ...

这个有参考意义,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