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此电路485通信是否要接地?

楼主(2011-08-02):
本人在做一个车载系统,主机是车载电平24V供电,通过LM2596-5V输出5V给两个从机供电。主从之间相隔有30米左右,通过RS485通信,电路如下所示,那么主从要共地吗?要的话如何接?现在主给从供电是不是就是共地了?还有如何保护?是否需要光隔离,怎么隔离?
还有我用的普通4芯线连接,不带屏蔽的,不是双绞的,5V电源和485在一起,有问题吗?
应该不接大地的吧?
电路图如下所示

主机485及供从机5V电源 (原文件名:485主及5V供电.jpg)

从机电源(由主机5V连接过来) (原文件名:从机电源.jpg)

从机485 (原文件名:485从.jpg)

楼主:
车子电瓶应该不接大地的吧?
在线急等!!

网友:
不用接大地  给从机供电就可以了

楼主:
那主从间要不要接一根地线连在一起呀,现在主机给从机供电应该就算是共地吧?如何保护防雷击之类的呢,现在我加了压敏电阻行吗?

网友:
别乱接地,小心雷击啊。一般金属壳内部问题不大的,也别迷信光耦神马的。

楼主:
gongnn 魔法师,那您帮我看看我现在的电路可以吗?

网友:
485线路上主机有上下拉就行,从机不需要的,另外最好从机是24V供电,减少不稳定因素,各个电源前端要用电感隔离电源噪声的,否则也不会好。1nF的线路小电容没什么用途。

楼主:
可是从机不能24V供过去呀,只能由主机输出5V供电,怎么办?
您说的隔离电源噪声的电感是加在485芯片供电管脚上嘛?
1nF不用加嘛?

网友:
24V为什么不能啊?
电感加在整个从机的电源输入上
1nF不需要

网友:
还有你的四芯线是多粗的,是否电流能够用?如果很细,还是推荐用24V供电

楼主:
四芯线足够了,1平方的,平时板子工作没什么功耗,就采集一个压力传感器和一个分压电阻的模拟量信号。
主机电源输入加了共模电感的,从机的输入处加了个磁珠。
因为是危化品场合,不希望供电太高,而且主机控制了5V输出,能方便控制。

网友:
好的,没别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