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48能同时对几个ADC通道采样吗?

楼主(2011-08-02):
各位大侠  请问ATmega48能同时对几个ADC通道采样吗?应该怎么操作才能实现?

楼主:
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2012-10-18):
楼主的问题解决吗?我也需要对两路采样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A:
同时采样是做不到的,

现在单片机的的多通道,都是通过里面的一个电子开开关来切换

我也在找同时采样的单片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时采样是做不到的,

现在单片机的的多通道,都是通过里面的一个电子开开关来切换

A48是配置好之后自动切换还是需要哪路切换到哪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A48是配置好之后自动切换还是需要哪路切换到哪路

需要哪路切换到哪路